在哪里下载window ce5.0?

楼主:
如题?貌似微软上有下的,但是怎么也找不到,应该搜索什么名字啊?Window ce 5.0??
请各位告诉一下啊,最好有个连接 谢谢 呵呵

网友:
LZ知道Windows CE 5.0是做什么的吗?

或者说LZ要它做什么?

我也只能告诉你自己Search,在http://www.gougou.com/中查找Platform builder

网友: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fa1a3d66-3f61-4ddc-9510-ae450e2318c3&DisplayLang=en

标准开发包,如果做应用程序这个要装

http://www.microsoft.com/windows/embedded/default.mspx

做系统就在这里找好了

网友:
LS的网址正确,微软有下载的,180天试用版。

网友:
Window ce是不能下载的,而是要用Microsoft的Platform builder定制的,有两个多G吧,你可以根据你的终端机的需要选择或是不选择相应的操作系统组件。徽软的网站上有得下载。网络上应该也有相应的资源。

网友:
微软官方网站,不过速度好慢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说的第一个地址是对的,可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