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使用vivi不能将wince烧写到flash!
rebor03
rebor03

网友A(2008-06-09):
使用vivi不能将wince烧写到flash!
我使用vivi的load flash wince u命令,将wince烧写到板上的flash时,格式化的时候出现几个error,
然后也正常格式化完毕,刚刚把wince烧写到板上时,wince正常启动,因为我没有断过电,
重启之后flash上刚刚烧写的wince就不见了,不能正常启动
我认为是vivi没有正确的将NK.bin烧写到flash
各位的看法呢,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error
FLASH
vivi
wince
WindowCE

网友B:
我还没有烧写过,只是用nk.bin。学习一下。

网友C:
我指的是把nk.bin放在cf卡上,利用dos或者rom启动wince。

网友D(2008-10-11):
我也碰到了类似问题,烧得好好的。重启之后WINCE就不见了,请问怎么回事?有解决办法麻烦告诉我xxhluo@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