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电阻

楼主(2008-12-24):
000电阻
标号为000的电阻又什么作用?
电阻

网友A:
没人回答问题!
就是ding
真没意思!

网友B:
短路,,,比如说模拟地和数字地最终要接到一起可以使用,一些需要特殊走线的地方可以使用0R分出一个新网络,选择电平可以使用0R焊不焊实现

网友C:
你们经常用吗?
能举一个特殊走线的例子吗?
谢谢!

网友D:
成功兄!
谢你顶我的帖子呀!

网友E:
做跳线用,或者为兼容硬件设计。

网友F:
0欧的电阻常用到,用做多路选择.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