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路由器上的操作系统

楼主(2008-07-15):
请问关于路由器上的操作系统
请问各位:
在华为或思科的路由器上运行的是什么操作系统,是windows或linux吗?还是公司自己开发的什么操作系统?
windows
路由器
linux
操作系统
华为

网友A:
还有就是路由器上运行的CPU和普通微机上运行的CPU有区别吗,也是Intel的吗?

网友B:
处理器用ARM或MIPS核的较多,操作系统用linux的较多,linksys的开放了源代码。

网友C:
处理器用ppc的较多,操作系统用vxworks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