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设计的问题

楼主:
本人最近画了2块板子,一块是数字量输入输出专用板(1号板),另一块是控制板(包含模拟量输入输出、2号板),负责控制另外一块板读取数字模拟量数据并输出结果,目前我在两块板结合的时候,采用了上下两层定位孔+螺丝的方法,数字量输入输出板在上,控制板在下。
这样就一堆问题了:(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1.外部输入的电压是0V~24V的,采用光耦隔离输入下面的控制板中,2号板上的信号线(0V,5V数字量)基本上宽度在8mil,间距25mil,请问如此平行走线长达20cm会不会产生互相的干扰呢?
2.考虑到外部有强电干扰,整块板我都用了贴片芯片,能帖两块板夹层里的我都放进去了,1号板顶部及2号板底部大面积覆铜,外加金属机壳,这样能否有效减少干扰呢?还是说DIP封装的抗干扰更好?(这点有些莫名其妙,感觉贴片的抗干扰好)
3.单片机电路是做在2号板顶部的,晶振部分会不会产生辐射干扰影响1号板底部及二号板周边的那些芯片呢?(毕竟面对面嘛)
4.我采用了51系列单片机,工作频率40M,到底用40M晶振好呢?还是为了减少波特率误差使用22.1184M的晶振呢?所谓的异步通信我还是有些不明白...不知道波特率会否产生误差...影响又是否巨大...
5.ST的uPSD系列单片机不知道大家用过没?其中PWM输出,特别是那个PWM4号称可以自定频率,不知能否产生10KHz,50%占空比的方波?
6.系统中我采用了铁电RAM(FM31256)它本身带事件计数器(10M速度),我接了个高速光耦(6N137)直接连外部了,现在有个比较奇怪的问题..比如有100个脉冲单片机就要做一件事,是否单片机不断得查询这个芯片,只要等于100了就做这件事,然后再清0?这样会不会损失计数呢?查询阶段有可能又有计数脉冲进入,而没处理到,可能就很麻烦...是否我直接使用单片机外部中断口P3.2这样的会更好呢?

网友:
请大家别见怪...工作中的第一个工程...我想用心做到力所能及的“最”完美,在此再补充个问题:
7.单片机复位无非就是低电平触发以及高电平触发,我选用的这个单片机是低电平触发复位的,请问是否更加抗干扰呢?比如外部强干扰的一靠近高电平复位有效的芯片就会自动复位,而低电平复位有效的可以避免?

网友:
1.外部输入的电压是0V~24V的,采用光耦隔离输入下面的控制板中,2号板上的信号线(0V,5V数字量)基本上宽度在8mil,间距25mil,请问如此平行走线长达20cm会不会产生互相的干扰呢?
-->这些信号的变动频率最小多少?最大多少?不是同一组信号的(比如总线就属于同一组),尽量避免走平行线。每两根线之间尽量用GND隔离,要求是在走线的同时加入隔离GND,而不是等最后铺地的操作。

2.考虑到外部有强电干扰,整块板我都用了贴片芯片,能帖两块板夹层里的我都放进去了,1号板顶部及2号板底部大面积覆铜,外加金属机壳,这样能否有效减少干扰呢?还是说DIP封装的抗干扰更好?(这点有些莫名其妙,感觉贴片的抗干扰好)
-->一般说来,同一颗芯片,DIP的抗干扰比贴片的稍好,这是封装工艺造成的。你的处理很不错,金属机壳注意良好的接地就行。

3.单片机电路是做在2号板顶部的,晶振部分会不会产生辐射干扰影响1号板底部及二号板周边的那些芯片呢?(毕竟面对面嘛)
-->晶振的辐射很小,因为其振幅很小,再加上你板上做的屏蔽壳,就不用担心了。而且,1号板上是数字信号量,会被干扰的可能性很小。2号板周边的器件有哪些?只要不是射频相关的组件,受晶振影响的可能性都很小。

4.我采用了51系列单片机,工作频率40M,到底用40M晶振好呢?还是为了减少波特率误差使用22.1184M的晶振呢?所谓的异步通信我还是有些不明白...不知道波特率会否产生误差...影响又是否巨大...
-->单片机的spec文档中应该有对应的波特率计算公式,也该有误差率计算公式,或者更详细的直接给出不同晶振频率下,波特率的寄存器配置及其误差。只要在3%以内的,都可以考虑使用。
异步通信就是没有同步时钟,双方定义好统一的速率(波特率),然后靠各自自己的时钟产生采样频率,进行各点的采样。误差过大的话,肯定会造成乱码误码,所以选择时要先计算清楚。

5.ST的uPSD系列单片机不知道大家用过没?其中PWM输出,特别是那个PWM4号称可以自定频率,不知能否产生10KHz,50%占空比的方波?
-->ST的51兼容单片机及衍生的“单指令周期”的51兼容单片机都用过,不过uPSD指的什么就不清楚了。PWM是硬件控制,必然有其计算公式,得有spec的说明才行。只从频率上看,是可以产生10KHz,50%占空比的方波的。

6.系统中我采用了铁电RAM(FM31256)它本身带事件计数器(10M速度),我接了个高速光耦(6N137)直接连外部了,现在有个比较奇怪的问题..比如有100个脉冲单片机就要做一件事,是否单片机不断得查询这个芯片,只要等于100了就做这件事,然后再清0?这样会不会损失计数呢?查询阶段有可能又有计数脉冲进入,而没处理到,可能就很麻烦...是否我直接使用单片机外部中断口P3.2这样的会更好呢?
-->如果直接读铁电获取计数值,那么就得看外部脉冲的速度来决定了,如果单片机(读值+判断+写RAM清计数值0)这组动作需要的时间超过了一次外部脉冲的时间,那么就不可这样用,肯定会有丢计数的情况发生。如果一组操作动作小于一次外部脉冲时间,那么可以使用。
既然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口仍然空着,那就用单片机自己的,更容易控制一些,响应速度也好的多。

网友:
楼主考虑的很全面,如果系统里没有高频器件,干扰问题不大。

网友:
我再加一句,再铺地时记得多加些过孔,这个对于模拟数字相结合的情况很重要,有的板子看上去大面积接地,实际出来如果不注意,会让模拟量漂移2个字(10bitA/D)以上,说白了就是降低地线的电位差,我这确实实验过他们的区别;我用AVR单片机,目前比较好的是atmega1280,用起来很爽啊.

网友:
非常感谢shuiyan的详细解答及liangchsh的建议,我先以这稿试试看结果如何~~哎..刚出校门的学生没经验...

网友:
此外还有小问题...数字输入输出板上信号流动频率可以说很低...10ms输入一次数据同时输出一次数据,这样的话倘若8根并行数据线走成相互平行(宽度8mil,间距25mil,长度15cm)的话是否会有影响输入输出甚至导致0变为1这样的干扰呢?

网友:
别太担心,一般对于频率高的数据线,可以增加串连阻尼电阻(20-100)来降低高频震荡,还可以考虑两边增加上拉电阻,下拉电阻来辅助驱动,不过首次做这么细心应该说已经很不错了.对于一般情况均不需要.实在很担心还可以用多层板,增加地线层,应该说一定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