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电路控制的直流电机

楼主:
做了个PWM电路来控制直流电机,用C语言编译后,在keil中运行时有5个警告,不知错在何地方,请内行指点下,本人不胜感激!见原图:

网友:
对了,这是电路图的原理图,先请大侠们看下.

网友:
图片都无法查看!

网友:
没看到图片

网友:
直接贴代码吧

警告,相信大伙都能告诉你是为什么

至于为啥不行呢,那就看看人品了..

网友:
这是控制直流电机的原程序:
#include
          sbit drive1 = P3^5;     //电桥电路左端的控制变量drive 1 定义为p3.5口
          sbit drive2 = P2^4;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
                            for(;;){
                                for(i=0;i<20;i++) delay();
                                   drive1=1;
                                   drive2=0;
                                for (i=0;i<20;i++) delay();
                                        }
                                }

屏幕提示的警告是:
warning: c206: "delay":missing function-ptototype

网友:
金山词霸

网友:
把DELAY()函数也贴出来。是不是没有进行声明?

网友:
delay()无原型。
在main()之前声明一下delay(),或者把delay()定义放到main()之前。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华邦W79系列单片机可完全替代P87LPC700系列,且功能上增加PWM,DataFlash.价格上更有优势

华邦单片机选型指南:http://hi.baidu.com/rtech

网友:
这个程序里  DRIVE1 不是恒为1 吗? DRIVE2 不是恒为0吗?

网友:
delay()没声明

网友:
#includ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elnumber)
{
   while (delnumber--);

}

  sbit drive1 = P3^5;     //电桥电路左端的控制变量drive 1 定义为p3.5口
  sbit drive2 = P2^4;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
    for(;;){
for(i=0;i <20;i++) delay(delnumber); //delnumber为具体的数值
   drive1=1;
   drive2=0;
for (i=0;i <20;i++) delay(delnumber); //delnumber为具体的数值

}
}

这样试试

网友:
应该已经解决了

网友:
看不到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