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添加自己的驱动?

楼主:
感谢朋友的帮忙,我下载了DM9000网卡驱动,我想把它添加到我的PB工程里去,如何添加呢?
下载的驱动解压后包括如下几个文件:dm9000.dll,dm9000.map,dm9000.pdb,dm9000.rel
我该如何做???

网友:
下载的,CPU的类型正确吗,还要系统是否是一样的?

如果都正确,请安装PB看帮助。

网友:
还是下载源码,好一点,有问题也并与调试。
刚看了下这里http://www.davicom.com.tw/eng/download/Driver/driver_9000.htm,好像没见到from arm版的,不过里面有个readme可以照着设置:
如下
2.2 Add the folloing instruction to your project bib file.

              MODULES
            ;  Name            Path                                    Memory Type
            ;  --------------  --------------------------------------  -----------
               dm9000.dll      $(_FLATRELEASEDIR)\dm9000.dll           NK SH

3. Configuration
        3.1        In the file project.reg, add the following registry values.

         [HKEY_LOCAL_MACHINE\Comm\DM9CE]
             "DisplayName"="DM9000 ISA Fast Ethernet Adapter"
             "Group"="NDIS"
             "ImagePath"="dm9000.dll"

         [HKEY_LOCAL_MACHINE\Comm\DM9CE\Linkage]
             "Route"=multi_sz:"DM9CE1"

         [HKEY_LOCAL_MACHINE\Comm\DM9CE1]
             "DisplayName"="DM9000 ISA Fast Ethernet Adapter"
             "Group"="NDIS"
             "ImagePath"="dm9000.dll"

         [HKEY_LOCAL_MACHINE\Comm\Tcpip\Linkage]
             "Bind"="dm9pci1"

         [HKEY_LOCAL_MACHINE\Comm\DM9CE1\Parms]
                         "BusNumber"=dword:0
                         "BusType"=dword:1
             "XmitBuffer"=dword:A
             "RecvBuffer"=dword:20
             "SysIntr"=dword:13

         [HKEY_LOCAL_MACHINE\Comm\DM9CE1\Parms\TcpIp]
             "EnableDHCP"=dword:0
             "UseZeroBroadcast"=dword:0
             "DefaultGateway"="x.x.x.x."
             "IpAddress"="x.x.x.x."
             "Subnetmask"="x.x.x.x"
             "DNS"="x.x.x.x"
             "WINS"="x.x.x.x"

网友:
不明LZ在说什么

网友:
您好,不知道前面各位的问题解了没,你们说的问题小弟并不太懂,但我们目前是divacom在中国区域的总代理,从03年来一直专注于做DM9000及DIVACOM全线产品,对于研发来说,首先是产品质量有保证(为当年全新原装最新版本),然后通过我们可以找到原厂的工程师做技术支持,当然,是免费提供的,说不定我能帮得上大家的忙,以下是我的联系方式    QQ:1259987438 电话:027-8765163610 (0)13554272382 王洪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