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与IIC通信

楼主(2008-07-10):
并口与IIC通信
我现在想用并口与一个产品进行通信,并烧写程序到其中的IC
此IC有I2C总线,想向个个大大们指点一下,
这个并口与I2C之间的电路连接怎么弄
据说是要用一个电压转换的缓冲器,给个IC的名字吧
还用接电阻,或者电源吗?
说i2c需要 sda scl 接地,还一个+5V 这个5v和打印机口那个针连上?它起什么作用呢?
打印机口的针脚用都接地吗?
打印机
通信
缓冲器
程序

网友A:
写程序让并口的端口模拟IIC的 SDA SCL 不就行了? SDA SCL要通过上拉电阻接5V的,不是接地

网友B:
缓冲芯片是HC244, LS244之类的,用来电压转换,保护并口的。
你想用并口做IIC的烧录,就必须在PC上写一个并口程序,将其中的两根线当成IIC的 SCL和SDA来控制,模拟高低电平,实现IIC的协议,来对IIC芯片进行读写。
IIC的协议上,SCL和SDA需要上拉电阻以提供足够的驱动能力,上拉到几伏,由你的IIC芯片工作电压决定。工作电压是几伏,上拉电阻就接到几伏。
+5V不需要跟并口连接。
并口不用的脚是否接地需要看并口引脚定义,如果没有记错,从18脚开始全部接地。

网友C:
SDA SCL是不能接地的 一定要用电阻上拉到高电平
而且I2C执行的是TTL电平

网友D:
对了 89s51单片机isp的JTAG接口使用并口实现的 在51的ISP输入端好像有类似I2C的接口 转换电路很简单 建议楼主研究一下 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