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usb设备的驱动中的控制码(ControlCode)的具体值是多少?

楼主:
我想实现usb设备与电脑的通信,usb的驱动是用了别人的,通过给驱动程序发送消息来实现设备与pc机的通信,但是在驱动中的一个函数的参数是控制码,因为不知道这个控制码的值所以不知道该传一个什么样的值给那个函数。请教下有过这方面驱动开发的高人帮下忙,谢咯。

网友:
欢迎来我这里,我usb通信很熟悉
陕西杨工c8051f单片机博客
手机 13002928013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A:
具体的控制码必须问做驱动的人,因为控制码是发到驱动的,其他人告诉你的,未必能对应上驱动里面的控制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控制码必须问做驱动的人,因为控制码是发到驱动的,其他人告诉你的,未必能对应上驱动里面的控制码。

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得到usb驱动程序的控制码么?除了找到做驱动的人。

网友:
你说的USB驱动是设备端的还是PC端的? 你应该有应用的实例代码吧?看看不就知道要做什么了么?

网友:
看样子做的是设备端的,那么找不到做驱动的人,只要了解PC端USB的驱动就行了。USB是Host主动控制的,你所能收到的所有东西都是Host,也就是PC传过来的,不会平白变出来。只要知道了PC端发过来的控制大概有多少,那么就差不多了,虽然肯定会有一些设备的USB自定义的控制码,但比率很小。

网友:
你用的什么主控芯片? 那个函数是怎样的, 可以找到相关的说明吗? 把你的问题尽量描述清楚, 不然纯粹是浪费大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