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2005 访问数据库

楼主:
各位大侠好,我想在VC2005里使用数据库,我看帮助里有SqlceConnection之类的介绍,可是该如何应用呢?望各位高手指点啊!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找个例子参考,照着做就好了。

网友:
我大概可以知道代码怎么写,但是现在我第一步就走不通,帮助里都说命名空间是System或者System下面的东西,但现在我根本无法加入这个命名空间,帮助里面有#using,但是在我的程序里用会提示需要/clr的设置,但是我的程序属性根本没有这一项的设置,如果我import“D:...\System.dll"会提示加载动态库失败,我的工程是MFC的,请您帮我分析一下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http://www.codeproject.com/kb/mobile/
在该页面上ctrl+F 搜索sql

网友:
lenux我看到您经常回答我的问题谢谢您,我想问一下,vc++2005支持sql server mobile吗,我看到帮助里的示例代码都是c#和vb的

网友:
要看你使用的平台。

sdk支持就行。

网友:
我使用的是PPC2003,您做过pda上使用数据库的吗,可不可以交流一下,给我一点建议

网友:
用 vs  2005计较好. 自带 sdk 有例子.

网友:
sdk里有这样的例子的 .

网友:
我没有找到例子,找到的都是c#的啊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515/10/d59fd177-5a0b-4d4a-9c42-838574bcf59e.html?900987348
http://www.biplip.com/forums/topic.asp?TOPIC_ID=759

上面两个帖子有介绍,也有部分代码。

下面来自msdn:

VS2005下使用VC++访问SQLCE数据库
SQL Server 2005 Mobile Edition 联机丛书
NorthwindOleDb - 本机示例应用程序

NorthwindOleDb 是一个 Visual C++ for Devices 示例应用程序,它展示了如何使用 OLE DB 来创建 SQL Server 2005 Mobile Edition 数据库并与该数据库进行交互。此应用程序通过 OLE DB 创建数据库、创建表、使用 SQL 语句插入数据,然后使用 IRowsetSeek 从数据库中检索数据。

有关此示例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Mobile Edition\Samples\NorthwindOleDb 中的自述文件。

来自:http://msdn2.microsoft.com/zh-cn/library/ms173261.aspx

网友:
sdk支持就行。调用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