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B中定制操作系统后分辨率的问题

楼主:
在PB中定制的操作系统的分辨率设制为320x240,编译通过,再版在上显示正常,但是打开新窗口后,窗口的一部分是在界面外,或分辨率超出了320x240,请教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看看你的LCD_BUFFER的地址(当然,你的显存可能是另外的名字)和你的config中DISPLAY定义的地址和长度是否一致

网友:
注意设置你的LCD的场频,祯频参数,看看下面的一些参数
   "VLinesTotal"=dword:
;   "VSyncStartStop"=dword:
;   "VActiveStartStop"=dword:
;   "VBlankStartStop"=dword:
;   "VClockStartStop"=dword:
;   "HClocksTotal"=dword:
;   "HSyncStartStop"=dword:
;   "HActiveStartStop"=dword:
;   "HBlankStartStop"=dword:
;   "HClockStartStop"=dword:

网友:
噢,HFPD、HSPW这两个值会影响到左偏或右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