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 EMBEDDED如何实现硬关机保护?关机时,数据没有保存没 ...

楼主(2008-06-12):
XP EMBEDDED如何实现硬关机保护?关机时,数据没有保存没关系,只要不破坏操作系统.
最近在做一个有关XP EMBEDDED 的项目.项目要求能够实现硬关机,就是直接拔电源的那种,还不同于我们PC 的关机按钮.怎样才能使直接拔电源式的强制关机不影响操作系统,系统正常,开机也不会CHECK .这个系统最后使用的情况就是没有显示屏,关机就直接断电,这种情况如何实现硬关机保护?
操作系统
如何
影响

网友A:
怎么没有人说话啊?我急啊~~~~~~~~~~

网友B:
硬件电路增加断电中断,加一个大电容(超级电容),断电中断优先级最高,一旦触发,立即将需要保护的系统数据更新好,其他都不处理,应该来得及。

网友C:
这个方法也想过,这是一种方法,但是因为也是PC机,所以可能需要的电容要很大,不知道可不可靠,而且硬件改起来也比较麻烦.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修改内核,不写缓冲直接写硬盘的方法.请高手提点意见,谢谢!!!

网友D:
用UPS之类的东东,否则如果直接断电不要说系统不能正常开机,就连硬盘都可能损坏。

网友E:
理论上,若xpe在写保护(fbwfmgr/ewfgmr)状态为enable,则系统无论在断电或重启/关机后,都不会丢失数据的,但不包括当前在RAM的数据;
硬盘可考虑用固态硬盘/电子盘的设备代替。

网友F:
eeworld好像并没有针对XPE的分类。可浏览微软:http://forums.microsoft.com/china/ShowForum.aspx?ForumID=1831&SiteID=15,听说有相关的EMVP解答

网友G: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有没有高手提点意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