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 直接连SQL2000

楼主:
如题,WINCE 5 可以直接连接SQL2000数据库吗?

网友:
据我所知是不可以的。

网友:
可以连接SQL2000 CE 版(SQL Server CE)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连呢?通过无线与SQL2000服务器形成的局域网连接,也不行吗?WINCE5一般使用什么数据连接接口?

网友:
sqlce可以连CE系统的程序,据说SQLCE可以和SQL2000同步,但是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连呢?通过无线与SQL2000服务器形成的局域网连接,也不行吗?WINCE5一般使用什么数据连接接口?

那么 是否需要中间件?

网友:
关注,为什么不能直接连啊?

网友:
偶查了一下资料,好像SQLCE 里的RDA,理论上可以直接操作“远程的”SQL2000,不过没有看到例程。有人这样用过吗?

网友:
通过无线网或者有线网都只是通讯方法,而能否连上数据库,要看双方的接口是否一致。WINCE5下提供的数据库接口貌似不被SQL2000承认。

网友:
如果光有一个ce5的设备是不行的,还要有相应的软件支持才行

ce设备不必装sql ce

但你自己要写程序来访问远程sql 2000

也可以装sql ce ,装好后里面有个小工具,可以用来查看本机的数据库表的结构,但不能连接远程数据库

总之,CE5.0以后的,是可以访问sql 2000的,但你要自己写代码

网友:
当然可以, 我前两天在Win CE上连接成功。
需要在CE上装上SQL CE,把Sql 2000上的数据拉到Win CE上面。如果有CE端有数据项更新的话,还可以把数据传到服务器端。

网友:
个人觉得RDA技术,不是那么好用。
  我的经验是,如果你想访问SQL SERVER 2000,可以自己根据实际需求,用TCP封装一下,好用稳定。

网友B:
wm下是可以访问sql2000的,通过sqlTypes类就能实现了
不需要在wm上装sql ce.
wm与sql2000通过网络形式连接起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m下是可以访问sql2000的,通过sqlTypes类就能实现了
不需要在wm上装sql ce.
wm与sql2000通过网络形式连接起来就行了.

能举例稍微详细点讲讲吗?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顶上去

网友:
用web service吧

网友:
我也是正在找,有人有例程吗?顶上去

网友:
可以直接连,也可以通过WebService

网友:
补充一下:直接连 SQL2000需要打上SP4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