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用SPI方式读写SD卡的问题。

楼主(2008-09-05):
请教单片机用SPI方式读写SD卡的问题。
请问单片机用SPI方式(用模拟方式)与普通SD卡通信的硬件电路该怎样连接?SD卡的存储结构是怎样的,存储地址是怎样分配的,以128M的为例要分多少页?最好能给份读写例程和原理图。请高人指教,这是我的邮箱:42869843@qq.com 程序和原理图往这里发就行,多谢了。
程序
最好

网友A:
SPI 模拟, 三个线就够了,SCK, MOMI, MIMO 用IO模拟,按SPI协议来做就可以了
SD卡的操作可以看 datasheet ,肯定能找到的 呵呵

网友B:
sd card的地址就是第几个sector.没有page的概念.
sd card 使用spi data bus会慢.

网友C:
单片机只有 sector,想操作页就要用os了。。。底层读写弄清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