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汇编语言编程直接读写U盘?

楼主:
需要哪些资料?是不是和COM1:,COM2:一样?

网友:
汇编语言只是一种编程语言,可以说什么程序都能做。你应该说明一下你打算做一个什么环境下运行的什么程序。

网友:
我有两个目的:
第一:我想学习下串口通信,也就是通过RS232与其它设备通信,但是买一个串口通信的实验板要几百块钱,我有一个U盘,所以我想试一试能否用汇编来实现PC与U盘之间的通信;
第二:网上查到现在有USB与RS232转换的设备,我想是不是USB口和RS232口在计算机主板上是不是共用8250 芯片呢?

网友:
这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答案是确定可以写,我以前写过DOS的USB驱动,这个还是有相当的难度的,首先你要明白USB 协议,dos驱动结构,文件系统的知识。

要说明的是8250芯片就是串口的原始形态了,现在一般的都是16c550系列的,或者是SIO里的都有些增强;
USB是 主机--客户端的通讯方式 HOST端一般是UHCI或OHCI 对于INTEL的芯片组它是SB的一部分。

所有我建议你放弃吧!要走的路太远了,也许在WINDOWS下操作还有希望,在DOS下用汇编,恐怕资料就要看一两个月!

网友:
那主板上的对应的USB口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我就是想学习一下,并且希望能通过USB接口与U盘通信而已,高深的东西不敢碰。

网友:
1,学习操作PCI设备, cf8h cfch
2.看南桥DATASHEET
3.学习USB协议;
4.了解SCSI协议;
5.了解FAT文件系统;
这些都看会了,你就基本明白怎么做了!至于能不能做出来我就不敢保证了

网友:
那主板上的对应的USB口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HOST端一般是UHCI或OHCI 对于INTEL的芯片组它是SB的一部分。

网友:
为什么要了解PCI设备呢?这个又和南桥的Datasheet和SCSI协议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不知道操作PCI设备没有办法访问南桥;
不懂南桥DATASHEET不知道怎么操作UHCI
不知道UHCI就不知道帧缓冲地址;
不知道帧缓冲没有办法发数据包;
发不了数据包拿什么实现USB协议;
SCSI是U盘使用的协议;

网友:
逻辑性很强,条理也很清楚。
请问下,什么是PCI设备?

网友:
能否提供一些学习资料呀?

网友:
当人可以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汇编干的

网友:
PCI是总线,插在PCI总线上的我们可以认为是PCI设备,
这里主要说的是PCI有256byte的配置空间;来决定如何控制和访问的!
资料我就不方便提供!但通过关键字网上都有!

网友:
USB是一个超级大的系统,如果你不用API函数,如果不用前人的函数,那是巨恐怖的。

网友:
USB通信和以前的串口通信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我就是想知道:一台裸机(无操作系统),我编写并允许一个汇编程序(不要管我的这个程序启动加载等问题)。这个汇编程序要访问插在裸机上的U盘!求教:这个汇编程序如何访问(读写)U盘?就是想问,如何知道这个U盘的接口地址:

MOV  DX, U盘的port ;

IN       AX, DX ;

U盘的port 这个地址如何知道? 是裸机固定地址?(那么联想、戴尔、神州...这些也是一样的地址?还是说是工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