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CE下通过串口与PC串口直接连接(支持TCP/IP和SLIP)?

楼主:
最近几天看了几天的帖子,想了很多办法,要实现PC与PDA的串口通信,但遇到 很多奇怪的问题。希望高人指点一二。
1.PDA是用的WINCE 5.0版本,利用建立新连接→直接连接→串口1(38400,无流控)→网络设置(SLIP,无压缩,无IP头压缩)
  PC端建立新连接→高级连接→接入设备(串口? 38400 同上)
  配置完成,串口也正常,PDA开始拨号,现象:正在拨号(第一次一定失败)→断开,正在拨号→建立连接→(1秒后立即)断开!
  通过串口抓包程序发现 发送端是CLINET 服务端回应CLINETSEVER后马上断掉了.
2.用PB4.2重新生成镜象文件在模拟器上通过PC串口1与串口2对连 现象和1一样.

请高手指点!谢谢!

我的邮箱:cjianhong@vip.qq.com

网友:
你弄个串口调试程序上去运行。

你确定的线连接是正确的?

网友:
串口通信实在是太基本了,你先确定一下硬件没有问题吧。

网友:
硬件没问题,串口调试程序已经调试通过,并用EVC写了应用程序都可以正确收发文件,只是要加入TCP/IP协议栈实现通过串口连接互联网功能。目前UDP+SLIP已经通过测试可以了 ,但TCP始终不行。

网友:
主要看通讯协议设置是否正确。还有就是硬件通讯线是否完好,接口是否接牢靠,有没有其他程序占用串口。先用PC机两串口试是否能正确运行,具体接线5接5,2接3,3接2,这样就可以知道两个串口是否有问题。或者直接短接2脚和3脚,用串口测试程序测试,发送任意数据,看是否能够收回来。确认串口正常后在去找PDA的问题,依次排查。

网友:
我想用SLIP取代PPP通信,您门说的问题我豆已经判断过没有问题的!

现在在尝试在应用层加入UIP(开源的TCP/IP协议栈)来实现,感觉难度很大。要完全实现TCP/IP功能 还是调用系统SOCKET比较好吧?如何用NDIS或者写小端口卡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