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重启的问题

楼主:
利用下面一段代码重启,发现好像是系统注销了,并没有关机重启,请问哪个地方需要修改,或者还有别的方法?
#define IOCTL_HAL_REBOOT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15,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extern "C" __declspec(dllimport) BOOL KernelIoControl(
DWORD dwIoControlCode,
LPVOID lpInBuf,
DWORD nInBufSize,
LPVOID lpOutBuf,
DWORD nOutBufSize,
LPDWORD lpBytesReturned);

BOOL ResetPocketPC()
{
return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BOOT, NULL, 0, NULL, 0, NULL);
}

网友:
看串口输出的调试消息是不是重启什么的

网友:
重启需要OAL中做相应的支持。

网友:
看这个IOCTL_HAL_REBOOT在OAL里实现了没有?
不同的CPU可以实现不同的Reset方法,一般用WatchDog Reset的比较多
当然需要Bootloader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