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复制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 工程文件的问 ...

楼主(2008-01-29):
求助!!复制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 工程文件的问题!
在C盘下有一个名字为1的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 工程文件,把1复制一份,取名为2。
修改2,则发现1也被修改了;修改1,则2又被修改了。以前也复制过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 工程文件进行在修改,但从没有发生过修改一个,另一个被修改的问题。
请问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呢?怎样才能不让它同步修改呢?
工程
问题

网友A:
不会吧
俺现在也一直在用 IAR ,没你说的这个现象呢

网友B:
我的同事他们也用的 IAR ,他们也没有出先这样的现象。现在我都不敢随便修改程序了,就怕哪个原始程序被同时修改了不知道。
哪位大侠知道的,帮帮忙啊,头疼!!!

网友C:
IAR我觉得的问题就是它的路径问题
很郁闷
至于你的这样的说法,我也没有遇到过

网友D:
我刚开始用的时候也没有遇到,就是前两天突然这样的。

网友E:
而且关于IAR的任何设置,我都没有改动过

网友F:
不要直接双击那个工程文件打开,先打开IAR,然后在里边再打开工程就可以了。

网友G:
你的工程文件是不是放在VSS6.0中的?如果是,就会出现你所说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