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的较少引脚驱动 88:88时间LED管,需要什么器 ...

楼主(2008-05-08):
如何用单片机的较少引脚驱动 88:88时间LED管,需要什么器件
串行,并行都可以,静态驱动,动态驱动都可以
我是菜鸟,做软件的,硬件不是很懂,希望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A:
动态驱动,88:88需要7+4+1=12个IO

网友B:
请教最后那个1是用来点亮":"的吗
13个IO,用什么器件好,因为我8右下有一个"."

网友C:
用串口驱动只需2个脚

网友D:
楼上能说说具体实现吗

网友E:
1楼的那个方案
7 是某一个管子的码位
4 是某个管子的选中状态
1 应该是共阴极或共阳极。

网友F:
可以依靠一个器件吗,我想只用8个脚或者更少的接那个器件,然后用器件来控制数码管

网友G:
这样的法子很多啊,可以使用扩展芯片
1、用专用芯片,诸如zlg7290(IIC)
2、使用I/O扩展,诸如74HC595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