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时钟分频器问题

楼主:
这个是我把100MHZ的分成10MHZ的程序 我想把修改下 能把2MHZ的分成1HZ的 望各位指教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f is
port (reset : in std_logic;
      clk_in: in std_logic;
     clk_out: out std_logic);
end df;
architecture cc of df is
signal clk_cnt : unsigned(3 downto 0);
signal clk_bit : std_logic;
begin
process(clk_in,reset)
begin
if(reset='1') then
clk_cnt<="0000";
clk_bit<='0';
elsif rising_edge(clk_in) then
if (clk_cnt=4) then
clk_cnt<="0000";
clk_bit<=not clk_bit;
else
clk_cnt<= clk_cnt+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clk_out<=clk_bit;
end cc;

网友:
二分之一分频很容易实现
。。。
。。。
。。。

process(clk_2m,reset)
begin
  if (reset='1') then
    clk_1m <= '0';

  elsif (clk_2m'event and clk_2m = '1') then
    clk_1m <= not clk_1m;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
...那就要1000000分频了~

网友:
2M_1hz_cnt : process (rst, ck_2m)
  if (rst = '1') then
    ck_2m_1hz_cnt <= (others => '0');

  elsif (ck_2m'event and ck_2m = '1') then
    if (ck_2m_1hz_cnt < 16#F4240#) then     -- 2M clock 100000 分频
      ck_2m_1hz_cnt <= ck_2m_1hz_cnt + 1;
    else
      ck_2m_1hz_cnt <= (others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2M_1hz : process(ck_2m_1hz_cnt, rst)
begin
  if (rst='1') then
    clk_1hz <= '0';
  elsif (ck_2m_1hz_cnt = 16#F4240#) then
    clk_1hz <= not clk_1hz;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
这样啊

可以做一个计数器,用某一位作输出;
也可以用几个DCM 串联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count_60 IS
PORT(CLRN,CLK : IN  STD_LOGIC;
seg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scan1,scan2,scan3,scan4,scan5,scan6,scan7,scan8 :  out        std_logic   ) ;
END count_60;

ARCHITECTURE a OF count_60 IS
type    state is (S00,S01,S02,S03,S04,S05,S06,S07);
    signal  state_machine1      :    state;
signal Qh2,Qh1,Qm2,Qm1,Qs2,Qs1,Q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Qclk :STD_LOGIC;
signal count: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BEGIN
//这就是分频进程,你可以看一下这是1000分频,2MHZ分频即把1111101000改为11110100001001000000同时改变qclk<=count(19)。我认为理解画出脉冲图有助于理解分频,周期的可以从图中读出。其他的方法楼上几位也说了,我只是提出z自己的一点小心得,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p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count="1111101000" then  count<="0000000000";
       else
       count<=count+1;
       end if;
   end if;
  qclk<=count(9);
end process;

  PROCESS (qClk)

     VARIABLE tmph2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VARIABLE tmph1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VARIABLE tmpm2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VARIABLE tmpm1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VARIABLE tmps2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VARIABLE tmps1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IF CLRN='0' THEN          tmph2 := "0000";
                                          tmph1 := "0000";
                                          tmpm2 := "0000";
                           tmpm1 := "0000";
                                        tmps2 := "0000";
                                        tmps1 := "0000";
ELSE
       IF (qClk'event AND qClk='1') THEN
                        IF ((tmps1="0100"and tmps2="0010")or tmps1="1001") THEN         tmps1:="0000";
                     IF tmps2="0010" THEN         tmps2:="0000";
                                       IF ((tmpm1="0100"and tmpm2="0010")or tmpm1="1001") THEN         tmpm1:="0000";
                                                   IF tmpm2="0010" THEN tmpm2:="0000";
                                           IF ((tmph1="0100"and tmph2="0010")or tmph1="1001") THEN         tmph1:="0000";
                                                             IF tmph2="0010" THEN tmph2:="0000";
                                                                                                   ELSE  tmph2:= tmph2+1;
                                                                                                   END IF;
                                                   ELSE  tmph1 := tmph1+1;
                                                        END IF;
                                              ELSE  tmpm2 := tmpm2+1;
                                              END IF;
                               ELSE  tmpm1 := tmpm1+1;
                               END IF;
                                ELSE  tmps2 := tmps2+1;
                END IF;
                        ELSE  tmps1 := tmps1+1;
            END IF;
        END IF;
END IF;

Qh2<=tmph2;Qh1<=tmph1;Qm2<=tmpm2;Qm1<=tmpm1;Qs2<=tmps2;Qs1<=tmps1;

END PROCESS ;
process(CLK,CLRN)

        begin
                if  CLRN='0' then
                state_machine1 <=S00;
                                  scan1<= '0';scan2        <= '0';scan3<= '0';scan4<= '0';
                                scan5<= '0';scan6        <= '0';scan7<= '0';scan8<= '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case state_machine1 is
             when  S00=>
                    Qout <=Qs1; --显示数字1,片选高电平有效
                                 scan1<= '0';scan2        <= '0';scan3<= '0';scan4<= '0';
                                  scan5<= '0';scan6        <= '0';scan7<= '0';scan8<= '1';

                  state_machine1 <= S01;
             when  S01=>
                  Qout <=Qs2;      --显示数字1,片选高电平有效
                                 scan1<= '0';scan2        <= '0';scan3<= '0';scan4<= '0';
                                  scan5<= '0';scan6        <= '0';scan7<= '1';scan8<= '0';
                  state_machine1 <= S02;
              when  S02=>
                  Qout <="1111"; --显示数字1,片选高电平有效
                  scan1<= '0';scan2        <= '0';scan3<= '0';scan4<= '0';
                                  scan5<= '0';scan6        <= '1';scan7<= '0';scan8<= '0';

                                 state_machine1 <= S03;
              when  S03=>
                  Qout <=Qm1;     --显示数字1,片选高电平有效
                                 scan1<= '0';scan2        <= '0';scan3<= '0';scan4<= '0';
                                  scan5<= '1';scan6        <= '0';scan7<= '0';scan8<= '0';

                  state_machine1 <= S04;
                          when  S04=>
                  Qout <=Qm2;     --显示数字1,片选高电平有效
                                 scan1<= '0';scan2        <= '0';scan3<= '0';scan4<= '1';
                                  scan5<= '0';scan6        <= '0';scan7<= '0';scan8<= '0';

                  state_machine1 <= S05;
                          when  S05=>
                  Qout <="1111";   --显示数字1,片选高电平有效
                                  scan1<= '0';scan2        <= '0';scan3<= '1';scan4<= '0';
                                  scan5<= '0';scan6        <= '0';scan7<= '0';scan8<= '0';

                                  state_machine1 <= S06;
              when  S06=>
                  Qout <=Qh1;      --显示数字1,片选高电平有效
                                 scan1<= '0';scan2        <= '1';scan3<= '0';scan4<= '0';
                                  scan5<= '0';scan6        <= '0';scan7<= '0';scan8<= '0';
                  state_machine1 <= S07;
                          when  S07=>
                  Qout <=Qh2;      --显示数字1,片选高电平有效
                                 scan1<= '1';scan2        <= '0';scan3<= '0';scan4<= '0';
                                  scan5<= '0';scan6        <= '0';scan7<= '0';scan8<= '0';
                  state_machine1 <= S00;
             when others=> state_machine1 <=s00; --错误,重新开始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WITH Qout SELECT
      segout <= "1111110" WHEN "0000",
                      "0110000" WHEN "0001",
                "1101101" WHEN "0010",
                "1111001" WHEN "0011",
                "0110011" WHEN "0100",
                "1011011" WHEN "0101",
                "1011111" WHEN "0110",
                "1110000" WHEN "0111",
                "1111111" WHEN "1000",
                "1111011" WHEN "1001",
                                "0000001" WHEN "1111",
                "-------" WHEN OTHERS;
END a;

网友:
简单的一个分频问题没有必要搞的这么夸张吧

网友:
7楼的有点吓人啊!呵呵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_2m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eset)
    clk_1m <= 1'b0;
  else
    clk_1m <= !clk_1m;
end

网友:
拜托一个分频可以用原理图设计不更方便吗,干嘛搞这么复杂啊。。。。

网友A:
40M怎么分16M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M怎么分16M出来啊?

先倍频再分频啊
16=4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