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SDRAM,相关?

楼主:
我看DDR SDRAM,三星的k4h51xx38f手册,上边有DDR400(3 Clock),DDR333(2.5 Clock),DDR266(2.5 Clock)。
我看了我的芯片是DDR400(3 Clock)的。但是我看对DDR SDRAM相关寄存器的设定中的read Latency和CAS Latency都只设了2个clock。我把它设为2.5或3.0个clock,程序就跑不了。我的DDR的bus频率是132MHz。
我想问的是,我的芯片是DDR400,它最高可以跑200MHz。当我跑132MHz的时候,read latency就不再是3个clock,是这样的吗?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帮顶,你可以使用示波器测量看看,
超过内存工作频率,肯定是不会工作的

什么三星片子?是6410?DDR内存,羡慕

网友:
也有这样的问题,目前我的6400板还只是跑400MHZ的频率,想调到532MHZ,怎么设置DDR的初始化参数,就是不行,一改那个时钟周期系统就跑不起来,好像必须设置为2 CLOCK,系统才能跑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同问!

网友:
这个延时不是说DDR SDRAM延时这么多,而是CPU的DDR SDRAM Controller(控制器)需要实现这样的延时,必须满足外部DDR的时序要求。
既然CPU的BUS是132(近似133,双沿266),那就该按照133/266的需要来配置。

网友:
要是有做FPGA的,估计清楚一点。

网友:
我想还是板子问题。(PCB本身,布线,元器件等)。
因为我发现在开发板上是可以运行的。(开发板要1W,有它的道理,^_^)

网友:
开发板已经被拿走了,想测试都不行

网友A:
我刚才把read latency和CAS latency都设为3或2.5,在我的板上也可以运行。
以前,我只改其中的一个。看来这些参数是有组合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把read latency和CAS latency都设为3或2.5,在我的板上也可以运行。
以前,我只改其中的一个。看来这些参数是有组合关系的。

可以在多少频率下运行?532MHZ?我一修改系统就挂了,跑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把read latency和CAS latency都设为3或2.5,在我的板上也可以运行。
以前,我只改其中的一个。看来这些参数是有组合关系的。

这是自然了,这个有严格的时序要求,不能随便改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把read latency和CAS latency都设为3或2.5,在我的板上也可以运行。
以前,我只改其中的一个。看来这些参数是有组合关系的。

可以在多少频率下运行?532MHZ?我一修改系统就挂了,跑不动!

在528MHz下。
我在买的开发板上随意改,当然不是很大的幅度,都能运行。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pcb板的质量,元器件的质量。

网友C:
400MHz->520MHz,是修改CPU的内部运行频率,跟DDR无关的。
提升内部运行频率,同时还要提升CPU的Core的运行电压的,不然以低频率的电压是无法保证高频率核心运行的。
这其实跟PC上的“超频”一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0MHz->520MHz,是修改CPU的内部运行频率,跟DDR无关的。
提升内部运行频率,同时还要提升CPU的Core的运行电压的,不然以低频率的电压是无法保证高频率核心运行的。
这其实跟PC上的“超频”一个道理。

电压我量过,和买的开发板的仅差0.02V。而且电压也在datasheet里说的范围内。
提高CPU频率的同时,也提高了BCLK的频率(ddr的频率)。

网友:
是啊,我也有这样的疑问!

网友:
在Eboot下,cpu528MHz,ddr132MHz*2,打开MMU,DDR容量128MBytes,
头1MBytes为eboot的空间(实际没那么大,os物理起始地址是0x100000),添加代码测试了另外127MBytes空间,没有发现异常。
但是当启动os时总是不能完全启动,会出现预取指异常或数据终止异常。
修改ddr时序参数,代码终止的位置也会跟着变,通过logo信息判断的。
---------------------------------------------------------------
同样的代码放在买的开发板上却运行正常。
---------------------------------------------------------------
ARM芯片的各电压用万用表量过,和买的开发板相差最多为0.02V,电压值在手册规定的范围内。
----------------------------------------------------------------------------------
os的运行环境和eboot是一样的。oal里没有对以上参数进行修改或重设的代码。
-------------------------------------------------------------------------------
以上信息能够判断出错的可能项吗?

网友:
DDR SDRAM PCB layout注意,
L/UDQS,CLK,nCLK的线宽大一些,例如0.3mm
Data bus和DM的线长一样,并且小于其它的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