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指令触发不了DataReceived事件

楼主:
遇到个问题,我用的是SerialPort类,
在打开端口后,第一次发送“AT”触发不了DataReceived事件,无论等多久,只有第二次发送的时候才会被触发,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呢?
if (sp.IsOpen)
{
   sp.WriteLine("AT\r");
}

网友:
是通过串口发给蓝牙模块吗?
可能的原因是你发第一次的时候设备还没开始工作
sp.IsOpen你这里才打开串口吧。
如果第一次失败的话说明这里的返回是FALSE...你加个打印信息或者Debug断点下看看咯

网友:
赞同楼上说法~

网友:
呃。。我比较笨。。对别人写的类是在是看的比较头痛。。我做这个东西都是自己写读串口。。。汗
超级笨的办法。。用类还是简便。但是我老是用不来。只能傻乎乎的自己写了。。
大家还是努力用类来吧。用起来方便。。

网友:
是给GPRS猫发信息,IsOpen()方法是打开串口。
串口打开后,我隔了很久才点的发送按钮,发送指令,应该说设备已经开始工作了,可以还是不能触发

网友:
你 第一次作出datareceive的判断是的时候~~串口可能还没有打开~~自己在程序中加个断点调试一下吧

网友:
还是建议你设置个断电。
你OPen函数代码贴出来看下。

网友:
VS2005不晓得出啥毛病了,断点调试无效。
我用MessageBox的方式调试过。串口是打开了的,我把代码都贴出来,各位帮我看看。
sp.DataReceived += new SerialDataReceivedEventHandler(sp_DataReceived);
void sp_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 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this.Invoke(new EventHandler(Add_Received));
        }
public void Add_Receiv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tring str = string.Empty;
            MessageBox.Show("in event");
            if (sp.IsOpen)
            {
                str = sp.ReadExisting();
                MessageBox.Show(str);
            }
            else
            {
                MessageBox.Show("串口还未打开!");
            }
       }

private void OpenPort()//打开串口
{
            try
            {
                if (sp.IsOpen)
                {
                    MessageBox.Show("port is open,then close it!");
                    sp.Close();
                    sp.Open();
                    MessageBox.Show("port is open!");
                }
                else
                {
                    MessageBox.Show("port is closed,then open it!");
                    sp.Open();
                    MessageBox.Show("port is open!");
                }
            }
            catch (Exception ex)
            {
                ex.Message.ToString();

            }
}

private void button2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MessageBox.Show("in 2");
            if (sp.IsOpen)
            {
                sp.WriteLine("AT\r");
                MessageBox.Show("send AT command!");
            }
            else
            {
                MessageBox.Show("please open the Port,first!");
            }

            MessageBox.Show("out 2");
        }

网友:
public void Add_Receiv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tring str = string.Empty;
            MessageBox.Show("in event");
            if (sp.IsOpen)
            {
                str = sp.ReadExisting(); //改为str=sp.ReadLine();
                MessageBox.Show(str);
            }
            else
            {
                MessageBox.Show("串口还未打开!");
            }
      }

网友:
kidhuang:

试了,还是不得行,发了指令没反映。

然后无论发啥子指令,总是要发一次以后才会被触发。

网友:
你把那些messagebox全部去掉吧~可能有影响

网友:
有个问题。。你的波特率那些参数设置了没有?

网友:
很多GPRS猫过一段时间会进入睡眠状态,需要接受一个指令后才能唤醒。

网友:
如果按照楼上说的话,还有个办法。。。1秒送个AT给设备好了。。。反正只送AT基本上返回的是OK之类的信息。不会影响什么。同时也能保证猫一直工作。。就跟我做蓝牙电话一样。格若干时间轮询是否有电话打入。当然你那里1秒应该够了。只要保证他不休眠的话。系统开销也不是很大

网友:
我用过的GPRS猫都可以设置不要进入睡眠模式。只是在发第一条AT命令的时候,可能要根据回应多做几次。

网友:
好的,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可能就只有在开始的时候多发几次 AT

网友:
freasy
睡眠模式 在哪能设置?

网友:
还有谢谢大家的建议,都比较有启发:)

网友:
通常可以通过AT指令设置不要进入睡眠模式,但这首先要让猫不在睡眠模式下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