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用TAPI编写的打电话程序(例子CeDialer),无法拔打电话,提示Unavalable。是不是电话号码格式不对?

楼主:
RT
在电话号码前加了+86也不行。

网友:
你是直接用的sdk的例子吧。

那个例子中的参数是需要修改的。

可以网上搜一下这个例子,有说明的。

  VOID   MakePhoneCall   (LPCTSTR   lpszPhoneNum)
  里面
          lpCallParams->dwMediaMode             =   LINEMEDIAMODE_DATAMODEM;
  改成LINEMEDIAMODE_INTERACTIVEVOICE

网友:
MakeCanonicalNum这个函数把电话号码转为+1 (xxx) xxx-xxxx这种格式,
这是美国的电话号码格式。那中国的电话号码呢?是不是转为+86 (xxx) xxxx-xxxx。

网友:
直接注释掉这个函数。
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电话号码写的不对啊?
我们就是遇到过这个问题,本来是内线电话,他们按正常的程控电话拨号,自然是拨不通。

网友:
搞定了,就是把MakeCanonicalNum注释,就OK了

网友:
我的怎么不行啊

网友:
1.lpCallParams->dwMediaMode            =  LINEMEDIAMODE_DATAMODEM;
  改成LINEMEDIAMODE_INTERACTIVEVOICE

2.把if (!MakeCanonicalNum (g_szCurrentNum))
                            return TRUE;注释掉

God bless to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