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芯片解密,新手问下

楼主:
我是芯片解密方面的新手,请问怎样解密一款芯片,我只是听说过芯片解密IC解密,单片机解密,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网友:
解密:人类在生活、生产、工作、学习中会遇到一些未知的事件,这些事件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生活、工作、学习、生产,去了解、认识这些未知事件的过程叫做解密。
芯片:IC器件的俗称,泛指所有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器件。
综合来讲芯片解密即:解决所有与芯片、集成电路器件有关的未知事件,从而能实现正常的生产、学习的过程叫做芯片解密。
芯片解密又可细分为技术性解密,非技术性解密。
如:单片机解密属于技术性解密,这种解密过程会涉及到程序、代码等方面。 而芯片型号查明、IC替代型号查明等不涉及到内部程序的叫做非技术性解密。

网友:
IC解密,就是传说中的“反向设计”,这个估计几年前或十几年前还可以,现在已经不顶用了,因为,逻辑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