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WINCE5 下用C#如何实现串口操作、键盘钩子、MODEM拨号?(顶者有分阿)

楼主:
vs2005 c# + wince
如何实现对串口的读写操作?
如何实现键盘钩子?
如何实现调用拨号程序完成自动拨号?

网友:
现在用c#的越来越多了。

你要是选择c++,这几个都不是问题,都有非常成熟的代码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是说用C# 就不能实现了吗?

网友:
用c#就实现不了吗?

网友:
vs2005 c# + wince
如何实现对串口的读写操作?
答:vs2005c# 已经有串口控件使用。
如何实现键盘钩子?
答: 图形界面内,可直接创建。
如何实现调用拨号程序完成自动拨号?
答: 用WinCE API的接口

网友:
请问楼上的能给个代码事例吗?

网友:
人气不行啊!

网友:
好像有一个串口类吧。

网友:
有一个串口通讯控件,直接用哪个就可以了

网友:
如何实现键盘钩子?
如何实现调用拨号程序完成自动拨号?

串口问题解决了上面的两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