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407 PWM波形输出不稳定

楼主(2008-09-23):
DSP2407 PWM波形输出不稳定
我用全比较单元输出PWM方波,在开发板上正常,频率没有变化,但幅度有时候会有变化,但不影响频率到电压的转换,通过频率转电压芯片,输出电压很正常。当我烧写我们板子的DSP芯片里时,输出的波形频率有时大有时下,造成输出电压不稳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频率
芯片
开发
影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调试的时候正确,烧到flash里就不行了?
调试的时候是在ram里,ram和flash里代码运行的速度不一样

网友B:
代码的运行速度影响 波形么?

网友C:
时钟是不是不稳定, 从硬件上找找原因看看.

网友D:
还有看看 端口的负载能力 。。。。

网友E:
一不小心碰到看门狗的引脚了,老是把芯片不停的复位,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