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CETK编译问题

楼主:
在做CETK作业的时候,发现CETK的代码有问题,想修改一下!
可是改过以后,发现竟不知道怎么编译!哎!
请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样才能编译CETK的代码!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我是专门负责我们这边CETK的,我估计的你SDK有问题哦

网友:
编译其实和一般的exe编译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你只生成一个dll,然后你把dll放到CETK的目录下面,然后运行CETK就可以了啊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WINCE6.0工程用VS2005打开后,在Solution Explorer的目录结构中,
PRIVATE文件夹下显示不了TEST目录.
我要编译的是WINCE自带的CETK的测试代码,不是自己写的!

编译CETK的代码我找到一个方法,不过只能编译全部的测试代码,不能编译单个,而且还出错!
编译方法是这样的:
TEST文件夹下本来就有编译的命令文件buildall.cmd
VS2005里打开的WINCE6.0的工程,在PRIVATE文件夹点右键选择"open build window..",
打开了一个编译的命令框,进入TEST目录,输入命令buildall.cmd,会出现
[ERROR] NMAKE: U1073:don't know how to make 'C:\WINCE600\OSDesigns\
db1200_080319b\Wince600\DB1299_MIPSII\oak\lib\MIPSII\retail\stressutiles.lib'
的错误!

不知道高手们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或者是其他更好的编译方法,请赐教!

网友:
自己顶一下,浮上来吧!!

网友:
一般就是打开命令行窗口用build命令编译,报错缺少什么lib或者dll,就到wince的安装文件夹里去找,找不到就找相应的源文件自己编译出来

网友:
[ERROR] NMAKE: U1073:don't know how to make 'obj\MIPSII\retail\international_resource.res'
我还出现了找不到res文件的错误,找遍整个WINCE6也不知道怎么得到这个res文件!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怎么沉下去了!

网友A:
做个记号.WINCE60下的CETK还没有玩过呢,觉得少了组件.不像WINCE50下那样方便.

网友:
请哪位高人告诉我,CETK还有哪些编译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记号.WINCE60下的CETK还没有玩过呢,觉得少了组件.不像WINCE50下那样方便.

--------------我很想升级成6.0,我要说服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个记号.WINCE60下的CETK还没有玩过呢,觉得少了组件.不像WINCE50下那样方便.

--------------我很想升级成6.0,我要说服他们。

应该不会的吧, 我的CETK代码是有EVC4.2转到VS2005的,只要结构合理生成
DLL在CETK4.2和6.0,都可以用的~ 呵呵~ 差别很小

网友:
明显是CE6强啊,CE6可以开的进程是20000多个 而5.0前是少于32个的。

网友:
CETK还要自己生成吗?不是MS提供的吗?

网友:
就是MS提供的CETK里的代码想修改一下,但是不清楚怎么样编译!

网友:
5.0 下面自己编译过CETK的代码,应该是很方便的,想编哪一个就编哪一个
6.0还没有试过

网友:
试试修改一下dirs文件,应该是能在2005中看到这些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