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关于wince5.0下虚拟串口的问题!

楼主(2008-12-26):
关于wince5.0下虚拟串口的问题!
我的开发板的cpu是s3c2410的,操作系统是wince5.0。买了一个gps接收器和一个蓝牙棒(板子上不带蓝牙),将蓝牙棒和板子的usb连接,wince下的一个蓝牙管理程序可以找到gps,但是我用OZi for ppc的软件只支持com口的数据传输,在笔记本上蓝牙口可以自动虚拟成com口,但是wince上不可以,所以我想写个程序,把wince下接蓝牙的usb口虚拟成com口,不知道大虾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没,以前没做过,所以不知道从哪方面下手!
gps
操作系统
蓝牙管理
wince
程序

网友A:
应该可行的
记得当时我有个同事把USB模拟成COM口,然后PC上的串口控制软件通过物理的USB线来控制板上的设备,试验成功
这个只是用来试着玩的,没有最终出货,所以不知道其稳定性,可靠性

网友B(2009-03-21):
建一个串口流驱动, 串口流驱动的XXX_Read, XXX_Write 指向 蓝牙的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