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通过SD卡来更新NK,这样的AP该怎么写啊?有没参考的例子?主要是在AP里面调不到BP_XXX那些函数,在AP里面怎么能够调到BP_XXX函数

楼主:
WINCE下通过SD卡来更新NK,这样的AP该怎么写啊?有没参考的例子?主要是在AP里面调不到BP_XXX那些函数,在AP里面怎么能够调到BP_XXX函数?

怎么对NAND FLASH进行块写入,块擦除什么的,我已经通过IOCONTROL宏实现了。就是不知道怎么产生什么MBR,怎么去调用什么
BP_XXX函数。

应该有人写过的。大家给点思路啊!

老是通过USB+串口来升级NK太麻烦了。再说这样还不能脱离一台PC机,这样太不方便了。

网友A:
这个明确的说,不能用AP来解决,要修改bootloader来加入这个功能。主要的技术有2个,一个是flash的操作,这个和USB升级是差不多的;另外一个就是SD卡的读操作,这涉及到SD卡的协议需要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明确的说,不能用AP来解决,要修改bootloader来加入这个功能。主要的技术有2个,一个是flash的操作,这个和USB升级是差不多的;另外一个就是SD卡的读操作,这涉及到SD卡的协议需要了解。

这个我正在看,有人早做出来了,估计也不难,慢慢琢磨

网友:
应该是有人做出来了.

网友B:
在CE下和在bootloader下都可以实现更新NK.
1 在CE下
可以直接用文件系统API读出NK.bin,放到内存buffer中,在通过DEVICEIOCTL的方式来调用nand驱动的接一些接口来直接对nand flash进行写操作。
好处:跳过boot section,FAT/FAT32文件系统的解析;对内存大小无要求
缺点:NAND驱动需要暴露读写的IOCTL,必须进入OS才能更新OS,如果OS挂了的话,无法更新。

2 bootloader下
直接对SD CONTROLLER操作来对SD卡进行读写,解析FAT/FAT32格式,找到NK.BIN,并能将其读取到内存中,再假设NK.BIN如下载一般到内存中,将其烧写到nand flash中。
好处:只要bootloader不挂,就可以对OS进行更新;
缺点:需要自己解析BOOT SECION,FAT/FAT32文件系统;需要至少和NK.BIN大小相同的剩余RAM

网友C:
谢谢,就是不知道自己来实现得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就是不知道自己来实现得多长时间。

你怎么不上MSN啊,我想请教你一些SD卡问题哦

网友:
如果想搞,我们一起搞吧。有个人可以交流一下,我看了一下SD卡协议,不是一般的复杂啊。

网友:
SD的协议很简单!
前面初始化的命令序列是固定的,比如刚开始要不断CMD0,然后CMD1,再发CMD55和ACMD41,再通过CMD7置成transfer mode之类的,接着就可以用读写的cmd的不断读写了。。。(以上顺序凭记忆的,具体要看SD手册,或者随便找个SD的初始化代码抄袭)

网友:
FAT解析有点小麻烦,不过也是固定的 格式,如果能找到一些样例的C代码的话,也不难。
目前支持SD更新的BSP还是有一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的协议很简单!
前面初始化的命令序列是固定的,比如刚开始要不断CMD0,然后CMD1,再发CMD55和ACMD41,再通过CMD7置成transfer mode之类的,接着就可以用读写的cmd的不断读写了。。。(以上顺序凭记忆的,具体要看SD手册,或者随便找个SD的初始化代码抄袭)

//--------------也许是我第一次看。唉。
你是不是在读研究生啊,发现你经常泡在这里为我们解答啊。谢谢了。还是像我一样,公司不给我事情做,让我自由发挥?

网友:
重装了一下系统,MSN没装。

网友:
其实很简单,我们现在都有好多种升级模式
比如通过SD卡,或者通过USB;
在Bootloader里加入SD驱动,特别这样在无操作系统环境下的,更容易;然后加入对Fat16和Fat32文件系统的支持(这个源程序有很多,由于SD卡大小不同,所以要支持两个);然后开机检查SD卡指定目录下指定文件,发现存在,则自动升级了。

网友:
楼上有没实现,在CE跑起来后,通过SD卡更新NK?因为这样不怎么懂电子/软件的人都可以去升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D的协议很简单!
前面初始化的命令序列是固定的,比如刚开始要不断CMD0,然后CMD1,再发CMD55和ACMD41,再通过CMD7置成transfer mode之类的,接着就可以用读写的cmd的不断读写了。。。(以上顺序凭记忆的,具体要看SD手册,或者随便找个SD的初始化代码抄袭)

//--------------也许是我第一次看。唉。
你是不是在读研究生啊,发现你经常泡在这里为我们解答啊。谢谢了。还是像我一样,公司不…

现在研究生能这么厉害?

网友C:
很多研究生不知道有WINCE这个东西的。我接触过他们,他们就没有研究WINCE的,他们导师也没。估计名校的研究生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研究生不知道有WINCE这个东西的。我接触过他们,他们就没有研究WINCE的,他们导师也没。估计名校的研究生会好点。

不能一概而论啊,俺们学校的研究生整天只会写论文,但是有一部分本科生却会wince/linux。有些人他会自己学的。

网友:
songtitan 的博客我去过,上面写着什么实习之类的东西。唉,估计也是毕业不久。不过你研究得相当深入。

我们这些小辈学习了。

================顺便问个问题
Command Format SD卡的命令格式问题
在SD卡手册里我看到它的命令格式是这样的
Bit position   47             46            [45:40]         [39:8]    [7:1]     0
Value         ‘0’            ‘1’               x              x         x      ‘1’
Description  start bit   transmission bit  command index  argument    CRC7    end bit

[45:40]位是command index ----我看到这个command index  是在2440的SDI Command Control Register (SDICmdCon)里面的【7:0】 位设置的
怎么我看三星提供的SD卡裸机测试程序发送CMD9时候会这样写的?
rSDICARG=RCA<<16;                                // CMD9(RCA,stuff bit)
rSDICCON=(0x1<<10)|(0x1<<9)|(0x1<<8)|0x49;        // long_resp, wait_resp, start, CMD9
----------红色的0x49是command index ,但是怎么会是CMD9
-----你做过点醒我一下哦。

网友:
同志们不要跑题,楼主,如果BSP本身没有支持bootloader下的SD更新nk,自己研究还是需要不少工作量的,最好的捷径就是能“弄到”别的平台的SD更新代码,改动就只是SD HOST controller部分。
阿弥陀佛,这个话题就可以到此为止了。

网友:
songtitan 牛人,回答一下我啊。

网友:
在SD卡协议里面有这么一段,这个索引应该是0~63才对,在是在2440的SDI Command Control Register (SDICmdCon)怎么会这样设置呢?
A command always starts with a start bit (always 0), followed by the bit indicating the direction of
transmission (host = 1). The next 6 bits indicate the index of the command, this value being interpreted
as a binary coded number
(between 0 and 63). Some commands need an argument (e.g. an address),
which is coded by 32 bits. A value denoted by ‘x’ in the table above indicates this variable is dependent
on the command. All commands are protected by a CRC (see Chapter 4.5 for the definition of CRC7).
Every command codeword is terminated by the end bit (always 1). All commands and their arguments
are listed in Table 4-18-Table 4-27.

网友:
对手册理解很重要
方便的话,往songtitan@msn.com发一下2440的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手册理解很重要
方便的话,往songtitan@msn.com发一下2440的手册

已经发送了。
刚才跑到你的博客看了一下子。
才知道你是高PXA和MX的,
真是不好意思了。影响你时间。

网友:
songtitan前辈,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
是我的BIOS的注释搞晕了我,唉,害人不浅。
---------------------------------------答案如下
命令索引。CPU通过命令索引确定要发给SD卡的命令的内容 内容 内容 内容(Context)是什么,假设我们要
发送0号命令给SD卡,那么发送过去的Context是  0 | (1<<6),1号命令的Context是1|(1<<6),以
此类推,2号命令的Context是2 | (1<<6)…n号命令的Context是n | (1<<6) 。Context指的就是
在命令线上传输的实际数据是什么, CPU向SD卡发送命令实际上是发送 发送 发送 发送命令的 命令的 命令的 命令的Context.事实 事实 事实 事实
上 上上 上是 是是 是  :
Command Context= (Start bit <<7)|( host command <<6)|(Command Index)
Start bit=0, host command=1.
对s3c2410来说,我们往SD卡发送Command的实际操作就是将Command Context写进SDI
Command Control (SDICCON) Register 的  bit[7:0]。

-------------------------------------------------------------------------------------------------------
我的SD卡裸机程序
rSDICARG=Wide<<1;            //Wide 0: 1bit, 1: 4bit
rSDICCON=(0x1<<9)|(0x1<<8)|0x46;    //sht_resp, wait_resp, start, [color=#FF0000]CMD55[/color]

--------奶奶饿我看见是CMD55总以为是CMD55,原来是CMD6
--------哈哈,是不是我太容易相信别人了??迷茫了一个下午。

网友:
奶奶的,刚才一直怀疑自己的计算能力,手算,用计算器。-----该死的注释!
我在网上找到一篇2410的SD卡开发文档,很棒,不敢独享。传到eeworld下载资源

有谁正在搞SD卡开发的啊,加我头像下的群啊。哈哈。

网友C:
好东西,有时间好好看看.这几天要整头痛的I2C通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见到阳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有时间好好看看.这几天要整头痛的I2C通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见到阳光.

有例子啊。

你还在吗,哈哈。我下班就无聊哦
晚一点看老武侠剧《莲花争霸》
很爽啊。
记得我还没有上学看过哦。。

网友:
我做过,不过是应用层,已经有驱动支持了。

http://blog.sina.com.cn/windowsce600

欢迎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CE下和在bootloader下都可以实现更新NK.
1 在CE下
可以直接用文件系统API读出NK.bin,放到内存buffer中,在通过DEVICEIOCTL的方式来调用nand驱动的接一些接口来直接对nand flash进行写操作。
好处:跳过boot section,FAT/FAT32文件系统的解析;对内存大小无要求
缺点:NAND驱动需要暴露读写的IOCTL,必须进入OS才能更新OS,如果OS挂了的话,无法更新。

2 bootloader下
直接对SD CONTROLLER操作来对SD卡进行读写…

这个回答很好了,  我就是在CE里面这么高的,加一个通讯方式即可。直接对nandflash 写入,更新相关信息即可。

我们现在用的是Bootloader下的, 不过对卡的要求多点,有些卡不支持

网友:
得开始弄这个了,痛苦啊!

网友:
无法下载,我也在开始学习阿,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