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上的挂起与唤醒功能怎么做啊?有没做过的人啊? ...

楼主(2008-11-05):
WINCE60上的挂起与唤醒功能怎么做啊?有没做过的人啊?能不能通过触摸屏点击唤醒系统?
WINCE60上的挂起与唤醒功能怎么做啊?有没做过的人啊?能不能通过触摸屏点击唤醒系统?
触摸屏
系统
WindowCE

网友A:
做过CE5+2440的,只能通过外部中断和RTC中断来唤醒。。

网友B:
触摸屏的驱动需要额外处理吗?在CE5上这些外设是一直供电的啊,而且一有输入就会吹醒的啊?

网友C:
6.0的挂起与唤醒不跟以前的差不多吗?
通过触摸屏唤醒系统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关键是要硬件上的支持,检测触摸屏的芯片在Sleep状态时需要工作,能检测到Touch的动作,然后发出相应的中断请求给CPU,这样就必然可以唤醒系统
不过还没有实际见过有这样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