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安装问题

楼主(2008-04-08):
WINCE5.0安装问题
就是在安装的过程中,出现cann't debugger,之类的点击确定,然后安装好之后的TEST KIT是不能用的
值钱我安装在C盘,然后卸载的,那时没有出现问题,卸载之后又安装在D盘,安装时有上面的问题。
然后打开platform builder的时候,出现一个对话框,说no primary processors are available.……installed by Setup,failed to load.
请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啊?
之后进行的一些操作,也都出错
谢谢了!
available
builder
primary
安装
卸载
WindowCE

网友A:
可以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B:
platform builder 只能装在c盘吧
参考 http://blog.eeworld.net/jingjing_123/archive/2008/03/24/2214335.aspx

网友C:
PB不一定要安装在C盘的,我的一直都安装在D盘,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
产生原因:可能是安装PB5.0的时候选择的组件太少了(安装wince5.0的时候有个步骤要选是否安装microsoft share source以及支持哪些处理器的BSP/CSP);
解决措施:重新安装PB5.0,在custom option步骤中选择microsoft share source ,arm ,x86。
我上次是这么解决的,我用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