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2440的ADC么?请教下.不能启动转换.大家帮我分析下.

楼主:
部分程序如下:
pADCreg->rADCCON = (1<<14)|(200<<6)|(0<<3);
adccon = pADCreg->rADCCON;
pADCreg->rADCCON |= 1;
DWORD cmp = pADCreg->rADCCON&1;
while(cmp);//这里,如果我单步调试,一步一步走到这儿,cmp就是0,说明已经转换了,但是如是我直接走到这儿,它就是1.不知道为什么.
cmp = pADCreg->rADCCON & 0x8000;
while(!cmp);//这儿也是同样的问题.
adcdat = pADCreg->rADCDAT0&0x3ff;
请大家都我看下.谢谢了.

网友:
直接走到那个地方,还没有来得及转换完毕。单步花的时间长。
可以给cmp加volatile关键字再编译。

网友:
谢谢,但是我加过Sleep也不行.而且我在WINCE下运行的时候,它老是跑不过去,程序看起来就跟死了一样.完全不响应了.

网友A:
解决了,我把while(cmp)换成while(pADCreg->rADCCON&1)就可以了.
我想应该是当执行到cmp=pADCreg->rADCCON&1;这句时,ADCCON中的最低位的确是1,所以cmp也就成了1,在存储器中它也是1.所以用while(cmp)进行判断是不行的.即使用volatile声明也不行.
以后得小心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我把while(cmp)换成while(pADCreg->rADCCON&1)就可以了.
我想应该是当执行到cmp=pADCreg->rADCCON&1;这句时,ADCCON中的最低位的确是1,所以cmp也就成了1,在存储器中它也是1.所以用while(cmp)进行判断是不行的.即使用volatile声明也不行.
以后得小心了.呵呵.

没看懂

网友:
e 有道理

网友:
等待转换结束

网友:
请问 0x5800000对应的映射地址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