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里能创建线程吗

楼主:
驱动里能创建线程吗   把驱动和一个win32程序联系起来可以创建用户线程吗?

网友:
可以,但驱动程序一般只创建系统线程。

网友:
可以,而且大部分都有

网友:
内核线程吧

网友:
驱动程序本身就应该以线程的方式在运行.
书上说, windows下进程是无法运行的, 只能以线程的形式运行.

网友:
可以!
HANDLE hThread;
hThread = CreateThread(
                        NULL,                        // no security attributes
                        0,                           // use default stack size
                        LoopOnce,                         // thread function
                        &numNodes,                                         // argument to thread function
                        0,                           // use default creation flags
                        &dwThreadId);                // returns the thread identifier

网友:
都说可以。给个源代码看看!

网友:
cyg_thread_creat()

源码在这。

网友:
有点难度哦

网友:
我有一种想法,就是调用PsCreateSystemThread,这样虽然创建出来的仍然是system thread, 但它能够看到用户进程(可指定)的地址空间,可以做许多事了。
但有些问题:
1. PsCreateSystemThread只能在PASSIVE_LEVEL调用,而驱动加载的时候是在DISPATCH_LEVEL,如果一定要在驱动加载的时候创建线程,就不好办.
2. 要解决第1个问题,有个办法是:先调用IoQueueWorkItem,它是在PASSIVE_LEVEL运行吧?,再由workitem调用PsCreateSystemThread
3. PsCreateSystemThread在调用的时候需要指定进程对象完整名称或者ClientID, 这些在内核状态不容易获得。一个想法是GetCurrentProcess, 然后沿着EPROCESS的链寻找。

这个思路还没有具体实现,可能是绕了大弯,也许有更简单易行的办法。

网友:
可以创建系统线程和工作者线程

网友:
有没有这个方面的代码啊,我找的好久都没有看到!

网友:
1.插APC
2.直接创建用户态线程.这个比较麻烦.代码比较多.

网友:
把驱动和一个win32程序联系起来可以创建用户线程吗?

----------------
这样更简单了.发个消息通知ring3,让ring3来创建用户态线程..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A(2009-01-15):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