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用PB4.2自带的samsung SMDK2410无法生成NK。bin??????????

楼主:
不知什么原因,我是用PB4.2使用 samsung SMDK2410 BSP总是无法生成NK.bin,编译也没有报错,而使用X86BSP却可以生成NK.bin,真是奇怪啊??/
是不是针对samsung SMDK2410 定制系统时需要格外地修改哪些配置??
这个问题困扰我一个星期了。
谢谢前辈赐教!

网友:
1.一般做2410开发基本上没有人直接使用PB4.2自带的BSP;
2.理论上说,wince自带的BSP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估计还是你的某些操作有问题
3.把你的定制的过程详细说一下,有助于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大好人:yashi!!!
我把我的定制过程说明如下:
第一步:选择samsung SMDK2410:ARM4;
第二步:拟选定PB自带的modile phone应用
。。。以下都是一路next.
最后finish.
编译设置:选定Release版本,然后platform->settings,只选定第二项:Enable Memory Space
然后build platform ,
编译没有报错,只有一个warning.
在Release 目录下没有NK.bin,只有NK.exe,NK.map....

如果完全custom定制,情况也一样。

网友:
是选择的build and sysgen吗???

网友:
PB4.2中没有build and sysgen这个命令选项。只有build platform ,

网友:
大哥哥大姐姐们,求救 阿!!!

网友:
我遇到过不能生成EBOOT.NB0的情况,是romimage.exe的BUG。
解决方法是
定制的工程必须和PB的WINCE420目录在一个分区上。
或者
使用WinHex或UltraEdit等十六进制编辑器修改“\WINCE420\PUBLIC\COMMON\OAK\BIN\I386\romimage.exe”文件,把偏移地址0x24FBC上的“6A   01”改成“6A   03”。实际上是给MoveFileEx()函数的第三个参数加上了MOVEFILE_COPY_ALLOWED标记,具体作用可以看MS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