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wince IE问题

楼主:
需要写一个IE浏览器
请问怎么能检测到当前网络状态(应该是IE的状态)是否连上或者断开,

通过检测无线网卡的方式经过实验发现不行,因为无线网卡的驱动好象也不是时时检测这个连接状态的,我把AP断开,无线网卡的信号还很强,

现在想通过判断IE是否能打开网页来判断,即:当正常打开网页时说明是已经连接着的,网络正常无故障

当打开时显示一个“该页无法打开”那个网页(其实也是一个网页)就说明当前网络有故障,需要重新连接

请问这个方法怎么检测!谢谢各位!

网友A:
笨办法,定时去ping一个网站,或者get一个网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笨办法,定时去ping一个网站,或者get一个网页

那什么时候算ping 通呢???

网友:
引用楼主 wangxin_801115 的帖子:
需要写一个IE浏览器
请问怎么能检测到当前网络状态(应该是IE的状态)是否连上或者断开,

通过检测无线网卡的方式经过实验发现不行,因为无线网卡的驱动好象也不是时时检测这个连接状态的,我把AP断开,无线网卡的信号还很强,

现在想通过判断IE是否能打开网页来判断,即:当正常打开网页时说明是已经连接着的,网络正常无故障

当打开时显示一个“该页无法打开”那个网页(其实也是一个网页)就说明当前网络有故障…

我觉得楼主的这个方法不好,比方说,你访问的网页正好不能访问呢,而又不是网络的问题,是对方的服务器的问题,你怎么区分呢?
我觉得用ping的方法好,用ping可以立即得到结果,比方说连续发10,所有的都超时了,就认为网络是断掉了。数据量又小又快捷

网友:
InternetOpen,InternetConnect 之类的api函数可以做到。
ping个人认为到不见的很好,有些web屏蔽了ping

网友:
ping网站?还是会有些问题的吧
如局域网是正常的,但外网断了,怎么提示?
可以看看CE下面控制面板里我的连接是怎么做的,当无线驱动加载时它会跳出来,显示是断开的,你把无线连上AP后再看显示是连接的
现在的需求可真多啊,哈哈

网友:
貌似这个在www.pudn.com有代码,下来参考一下吧。

网友A:
上面无论何种方式,肯定不能只针对某一个网站来测试,应该针对多个非常典型的网站,
这样才能排队一些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无论何种方式,肯定不能只针对某一个网站来测试,应该针对多个非常典型的网站,
这样才能排队一些干扰

是的,好方法。。。

可以ping 网关,网关通,就认为通;不管网页和外部服务器的。

就像我们的普通网卡一样,只要能和modem、路由器相连,就显示网络连接了,具体能不能上网,不是这个连接不连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