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Wince6.0的Bootloader中实现SD卡下载image的问题

楼主:
小弟正在将wince5.0升级到6.0,其中在Bootloader中要实现SD卡下载image。硬件平台是pxa270。
现在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5.0下完全OK的关于SD downlaod的代码,不做任何修改,移到6.0上,就是识别不了SD卡。MMC_STAT返回值是2142,正常应该是2140,看了一下PXA270的spec,发现是Time out错误。问题是这套SD download的代码没有关联到外部的其他文件,在5.0下没有问题,移到6.0就无法找到SD卡,返回no responding。
我又修改了一下wince6.0自带的VOIP_PXA270的bootloader中的SDBOOTLIB的代码,按说这套是微软提供的,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还是识别不了SD卡,这套代码可以识别SD哈MMC,但是我得到的返回值是unknow card type.
请问有谁在wince6.0下做过SD downlao的动作吗?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注意的吗?和5.0不同的地方。
请大家帮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改动太大了,6是必须分层的吧.

网友:
谢谢回复。
OAL那边是需要分层的,变动很大。
不过bootloader应该用不到OAL的部分吧。而且现在SD卡初始化的部分都在bootloader中,没有涉及到外面的代码。好奇怪,就是收不到SD的回应。

网友:
你的卡在系统起来后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
你是说在boot启动阶段更新NK?

网友A:
我的卡在5.0下是可以正常更新image的。
是的,我说的是在boot阶段用SD卡更新NK.bin。

网友:
6.0下应该可以正常工作的吧,下周一帮你验证一下我们的平台,也有270的

网友:
5.0和6.0的BOOLOADER没太大区别,
但是SD卡的驱动变化比较大,

5.0下的SD Download可用?

网友:
谢谢六楼非常感谢。
回复7楼,我也测试了MS自带的6.0下的SD download,同样的问题,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卡在5.0下是可以正常更新image的。
是的,我说的是在boot阶段用SD卡更新NK.bin。

在boot阶段没有涉及文件系统,你的代码应该不用怎么改动,
还是我用优龙的ADS bootloader比较有意思,我不管他是什么wince6.0还是wince5.0,我都能把他启动起来,加个SD更新系统也一样。

网友:
刚才测了一下6.0下面270平台上Eboot下面SD卡的升级,应该没有任何问题,驱动代码跟5.0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谢谢10楼,请问在bootloader之外是否还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网友:
bootloader应该是2个版本可以兼容的,及时有修改,应该也只是在image文件读取和存储部分,SD卡部分完全不用做修改。所以对你说的5.0没问题,6.0却不能识别卡和奇怪。这显然是你在修改代码的过程中,改出问题来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哪里改错了或者没有被改到,问题是现在卡在SD卡的识别上,还没有到读取nk文件的阶段。发送给SD的commond就收不到回应,全是no responsing。急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