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设备卷标设置问题

楼主:
WINCE 设备连接上PC后,在PC端会显示WINCE的FLASH卷标和SD卡卷标。
但是命名都是PC端给默认命名的。我在做WINCE系统的时候在哪里设置,能够让在PC端显示的SD卡卷标(盘符)都是固定的(也就是我设置的名字)?

万分感谢~!!!

网友A:
你是把设备做为USB STORAGE,对吗?

这个可以通过修改驱动实现。

网友:
WINCE的FLASH卷标和SD卡卷标都能在pc端显示?楼主看来是修改了wince usb function的mass storage驱动~~钦佩ing~~

网友B:
FLASH和SD卡都作为磁盘形式显示的?

名字不是PC给的,而是WINCE的USB驱动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ASH和SD卡都作为磁盘形式显示的?

名字不是PC给的,而是WINCE的USB驱动给的。

我觉得也是WINCE传过去的,可惜一直找不到怎么传过去的,在驱动里面没找到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把设备做为USB STORAGE,对吗?

这个可以通过修改驱动实现。

我就是没找到可以改的地方,最终也只能修改在WINCE下看FLASH和SD卡的名称,不能改插上USB后在PC端那边显示磁盘的名称。

网友:
应该是在注册表上修改的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提供一个另类思路
试试这个方法如何?
在你的flash和sd卡根目录下建一个隐藏文件
atuorun.inf
内容为
[autorun]
ICON=图片名.ico        //如果要在电脑上显示特殊图标的话
Label=你要改的名字

我没有试过... 有兴趣朋友可以试下

网友:
注册表里可以改吗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 知道的同学说说方法吧 用什么函数可以修改sd卡的卷标名称 谢谢
好像win有个api函数SetVolumeLabel可以修改 但是在wince的手册里面搜索没发现这个api函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