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E下调用什么动态库对光驱进行操作 ?

楼主:
工具:EVC
环境:Windows CE 5.0
目的:对光驱进行读写弹出关闭等操作。谢谢 !

网友:
自己写程序实现吧,我查了一下MSDN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先使用FindFirstStore和FindNextStore函数找到CDROM的设备名。
使用CreateFile函数打开CDROM设备。
使用DeviceIoControl函数控制CDROM设备,控制代码IOCTL_CDROM_EJECT_MEDIA弹出托盘,控制代码IOCTL_CDROM_LOAD_MEDIA装载托盘。
控制代码“IOCTL_CDROM_EJECT_MEDIA”和“IOCTL_CDROM_LOAD_MEDIA”在“C:\WINCE500\PUBLIC\COMMON\OAK\INC\cdioctl.h”文件中定义。
其它函数的定义可以在MSDN中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