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wm_text消息?

楼主:
在窗口上加了一个edit控件id为IDC_EDIT1,
然后又加了一个按钮id为ID_CHECK,
设想是点击按钮check,就弹出messagebox显示edit的内容,
请问我的代码怎么错了,
                     if(LOWORD(wParam) == IDC_CHECK)
                        {
                                TCHAR  str_buff[255];
                                SendMessage(hDlg,WM_GETTEXT,255,(LPARAM)str_buff);
                                MessageBox(NULL,str_buff,TEXT("TEXT"),MB_OK);
                        }
                     break;
谢谢各位。

网友:
确认hDlg, 是window的HWND还是edit的HWND.

网友:
同意楼上,你的hDlg句柄有问题。这里需要IDC_EDIT1的句柄。GetDlgItem(hDlg,IDC_EDIT1).

网友:
多谢了,确实是句柄问题,
获取了edit的句柄后,用在sendmessage里就ok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