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大的全局数组导致编译的目标文件太大的问题

楼主(2008-12-24):
如何解决大的全局数组导致编译的目标文件太大的问题
在程序中有个跟FPGA相关的驱动,驱动中有个uint32的全局数组用来存放fpga的一个芯片的初始化配置数据,超级大,这些数据又不能动态生产,直接导致编译出的目标文件打了几十K,如何能减小全局变量过大导致目标文件大的问题呢?
目标
问题
如何
程序
动态

网友A:
FPGA的配置文件相当于常数数组,配置文件的小和FPGA器件的大小直接相关,数据无法优化。如果想编译的目标文件较小,可以直接把FPGA的配置文件烧写到存储介质上,通过读文件的方式读取数据,边读边配置。

网友B:
你的系统应该有文件系统吧?
可以把FPGA配置文件放在文件系统里,系统启动后,malloc一块内存,从文件系统读取配置文件,然后进行对FPGA的配置。

网友C:
FPGA通常是用外部存储器保存配置信息,启动时加载到SRAM的。
现在有不少FLASH架构的FPGA了,可以掉电保存配置,不需要另外单独配置。你或许可以考虑换一下。
如果还是用老架构的,那么可以考虑外置个小的SPI接口的flash,很便宜的,系统启动时读一下,然后配置FPGA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