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IE默认连接设置

楼主:
在Windows Mobile下,默认IE是使用Internet 设置来拨号上网的,如果我新建了WAP等连接方式,如何能修改为IE的默认连接方式。很多软件都自己做了拨号连接方式设置,是怎么做的?

网友:
流程基本如下:
RasSetEntryProperties()将连接信息写入,
RasSetCredentials()将拨号帐号和密码等信息写入
RasDial()拨号

网友:
我是用
RasSetEntryDialParams
RasSetEntryProperties
来设置拨号链接里的信息,

InternetGetOption
InternetSetOption
来获取修改ie里的设置的。

wince5.0里实现用自己的代码拨号,和用ie的行为一致。

网友:
我是不想自己拨号,因为在mobile下,IE打开网页时系统会自动拨号,所以拨号功能不能自己做,InternetSetOption能直接控制IE吗,那拨号是不是也要自己做?

网友:
你试试用Configuration Service Provider,到底用哪个我不太确定,可能是ACCESS Configuration Service Provider.

网友:
好像是CM_Networks Configuration Service Provider

网友:
不是Provider的问题,是如何选择的问题,CM_Networks 的配置早就写进去了,问题是有cmnet和cmwap两套,如何能让IE任意选择一个接入方式。

网友:
那这个呢?CM_Mappings Configuration Service Provider

网友:
没有搞过Windows Mobile,给你的wince的参考,希望有点帮助。
首先创建一个拨号,设置好参数。修改下面注册表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Windows\CurrentVersion\Internet Settings\LAN]
"AutoConnect"=dword:1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Internet Settings\Connections]
"name"=hex:\
      3c,00,00,00,01,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

注意红色部分,name为拨号名字,
Connections下可能还有别的连接名字,就我知道,只有一个是标红色位置为奇数,ie就会自动条用这个拨号。
上面这两个在internet选项中的连接可以设置。

网友:
CM_Mappings 是用来设置URL映射的,可以通过URL格式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连接方式,但是达不到需要在进入IE之前就配置连接的目的。

Internet Settings\Connections 这个键值是有的,但我不明白含义
你有更详细的资料吗

网友:
帮助中没有知道相关的,我是在我的平台上做实验看到的。除了红色字体需要注意,其他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