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c的一个问题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大虾!
我现在正用 evc 做一个项目,系统是Wince 4.2 ,用mfc开发,可是有一个程序当我用同一个SDK,当设备为模拟器时,便已无错误,正常运行,可是,当设备为真实的设备时,编译通过无错误,下载到设备上后却无法运行,提示“不是有效的Windows CE 应用程序”,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是你的SDK错误了吧?你应该使用你的平台导出来的SDK。

网友:
估计是您的SDK错了,要不就是编译的平台选错了,你是不是混了ARM4和ARM4I了,这两个编译选项我是经常搞错:)

网友:
LZ的运行用到一些MFC库,设备上的系统不支持。

网友:
应该就是设备的系统不包括MFC。

网友:
1、你的项目建立时的平台选择错了。
2、你用到了一些dll,但是没有复制到device上。
3、你用到的dll,不支持device的平台

网友:
感谢各位!
我从codeproject上下载了一个注册表编辑程序,出现这一问题的,编译通过,在模拟器上可用,而在设备上就不行。
我用的是厂商提供的sdk,模拟器也是随sdk一同提供的(我用的是北京一家叫旋极科技公司的HR-911).
如果是缺少dll我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你的CPU选择错了。

网友:
模式搞错了吧

网友:
恩,模式选错了。在正确选择SDK的情况下,一定要选win32[WCE ARM4] 和 Device 2个选项。才能在设备中运行。
一般SDK本身不会出错,那是不知经过多少人测试过的。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下载网站上的说明,该注册表编辑程序在什么平台下测试通过的。

网友:
CE内核定制的问题,要把 MFC 定制到内核里。

网友:
如果cpu类型选对的话,应该是你缺少了dll,你是否把程序编译为debug版?如果是你可以编译为release版试试

网友:
这个正常有两个原因:
1、你定制的系统不包括MFC组建,所以系统不认,
2、你的sdk跟你的设备上跑的nk不一样或者你建工程cpu类型选错了。

网友:
我的工程中只有ARMV4I的选项,没有ARMV4的,可是我监理工程的时候选了,我看网上说可以手动加入,应该怎么加呀?

网友:
build - configuration manager-active solution platform- new- type or select new platform 这里选择你要加的sdk的选项。

网友:
To lenux :
我用的是eVc4.0怎么没有你说的这些选项呢?

网友:
evc啊,
我说的是vs2005的。sorry

evc:
build- configurations-add

网友:
是不是你的evc4安装的设备SDK与你真实设备的操作系统版本不一致,或CPU不匹配,再有就是有可能你的一些库文件没有下载到设备上吧?

网友:
感谢各位高手,问题已经解决,程序中有一处用到CStringArray,将他删除后就OK了
谢谢各位的多方面指点,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