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CreateInstance返回:没有注册类别(wince6.0 emulator sdk 中使用msxml)

楼主:
大家好!我想在Wince的模拟器上使用msxml发送xml文件,代码如下:

MSXML2::IXMLHTTPRequest* pIXMLHTTPRequest = NULL;
CoInitialize(NULL);
HRESULT hr;

hr = CoCreateInstance (__uuidof(MSXML2::XMLHTTPRequest),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MSXML2::IID_IXMLHTTPRequest, (LPVOID *)&pIXMLHTTPRequest );
SUCCEEDED(hr) ? 0 : throw hr;

调用CoCreateInstance时,返回hr是:-2147221164{没有注册类别}
是不是wince模拟器上缺少注册?如果是的话要怎样注册呢?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模拟器不是万能的,必要的时候要自定制系统(当然有硬件最好),以确保有所用到的组件在系统中。

网友:
去注册表的 HKEY_CLASS_ROOT\CLSID 下看有没有那个CLSID,没有的话就是没有注册。

网友A:
去wince模拟器的注册表里找么?怎么样打开模拟器的注册表?

网友A:
91program 你好:
我也看到过说自定制系统的帖子,不过不知道具体怎么定制呢?麻烦你说一下?谢谢你!

网友:
高手帮帮忙啊?在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wince模拟器的注册表里找么?怎么样打开模拟器的注册表?

1:同步
2:用注册表编辑
3:自己写代码看.

方法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91program 你好:
我也看到过说自定制系统的帖子,不过不知道具体怎么定制呢?麻烦你说一下?谢谢你!

使用Platform builder + VS20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wince模拟器的注册表里找么?怎么样打开模拟器的注册表?

Remote Register Editor在EVC4或VS2005的菜单Tools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wince模拟器的注册表里找么?怎么样打开模拟器的注册表?

Remote Register Editor在EVC4或VS2005的菜单Tools下看看

91program你好,非常感谢你

1.注册表HKEY_CLASS_ROOT\CLSID下面有很多项,不知道是看哪项?

2.Platform builder + VS2005,我用的Wince模拟器是6.0的,请问我是不是也必须用PB6.0?我在网上没有搜到PB6.0的下载,请问你可以传一个给我么?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B:
如果用模拟器,是不需要PB6.0的

PB6.0有好几G,传不太可能。

网友C:
__uuidof(MSXML2::XMLHTTPRequest)
看这个值是哪个, 在CLSID 中有没有?我估计十有八九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模拟器,是不需要PB6.0的

PB6.0有好几G,传不太可能。

谢谢你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在wince模拟器中 注册 使用MSXML2::XMLHTTPRequest 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__uuidof(MSXML2::XMLHTTPRequest)
看这个值是哪个, 在CLSID 中有没有?我估计十有八九是没有的.

谢谢你

好像确实没有那项,因为我在本地机器上装了msxml库了,所以能通过编译,但是在模拟器中显示MSXML2的成员XMLHTTPRequest无法找到,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在模拟器中注册或者安装使用msxml么?

网友:
大家帮帮忙,这个问题已经折腾我好几天了
……在这儿谢谢谢谢谢谢大家了……

网友:
CE下的msxml库不知有没有, 我以前只注册过Filter, 直接用GetProcAddress找到库中的DllRegisterServer后调用一下就可以了.

期待高人回答...

网友:
高人快来啊快来啊……

网友:
帮自己顶,等高人

网友D:
如果是缺相关的组件,建议自己定制一个模拟器,可以用PB带的Emulator BSP编译生成,需要花点时间,网上有大把介绍的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缺相关的组件,建议自己定制一个模拟器,可以用PB带的Emulator BSP编译生成,需要花点时间,网上有大把介绍的文档

你好!
10楼的 91program 说:如果用模拟器,是不需要PB6.0的
我是用的Wince6.0模拟器,可以PB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