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的疑问

楼主:
 今天开始学习ucos,但是看邵贝贝的书,看的稀里糊涂,

1,ucos在xp上面跑起来跟把ucos移植到pc上是一个概念吗?
邵的书前4个例子,都是在xp底下在c盘下建了bc31,software 2个文件夹,用borland编译,生成了一个test.exe可执行文件,双击test.exe运行就出现了一些界面什么的,这个能叫做把ucos移植到pc上吗?怎么感觉就是把整个ucos源码和test.c当作一个工程项目来编译,生成的test.exe只是xp的一个应用程序,这能叫做移植吗?
移植不就是由ucos来控制整个硬件,但是这个貌似还是xp来控制的

往过来人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我是按照这个文章装的ucos
ucos-ii 安装与调试:http://hi.baidu.com/qhddz/blog/item/a1cc11d93e37112810df9b63.html

网友:
肯定是XP下的一个程序啊,要是真的移植到PC上,你就不能用XP了

网友A:
这就是移植,因为要将其中与硬件相关的代码,改成目标平台的配置。这部分与硬件平台直接关联,换一个平台就得改,这就是移植。
至于你的感觉是当作一个project来编译,那实话告诉你,所有的软件开发都是这样的。操作系统也是一个软件。

网友:
我以前也以为移植就是替换了操作系统,现在看来不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移植,因为要将其中与硬件相关的代码,改成目标平台的配置。这部分与硬件平台直接关联,换一个平台就得改,这就是移植。
至于你的感觉是当作一个project来编译,那实话告诉你,所有的软件开发都是这样的。操作系统也是一个软件。

关键是现在一起运行了2个操作系统?能够同时运行2个操作系统吗(除了虚拟机外)
我理解的移植就是替换现有的操作系统xp,而不是在另一个操作系统下面运行

网友:
搞清这个问题还是挺有意思的
不过首先要弄清楚borland那段代码有没有直接对硬件做操作,还是在XP下对这段代码的模拟。
ucos的移植大家都知道一般要修改3个文件,即是.c .asm .h,但其中主要就是时钟节拍和中断的处理。
其实我觉得在XP下应该不能直接在上层的应用程序来直接控制硬件的,所以很有可能是XP下提供出来一个模拟中断的效果。
跟现在的嵌入式开发类似,都是在一个平台上模拟好这个系统,最后再放到实际系统中运行。
至于borland那段代码如果直接放到PC上跑,可不可,就看看那位有经验的大侠来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