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学习usb 2.0 驱动开发,帮我推荐一个学习板吧,谢 ...

楼主(2008-06-19):
小弟想学习usb 2.0 驱动开发,帮我推荐一个学习板吧,谢谢。
由于种种原因,分析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决定往驱动方面发展,各位高手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个适合初学者的开发板?
需求:1.usb 2.0 的开发板,用于驱动开发 学习
2.写程序工具 (1)推荐一款编程器 (2)由于编程器代价太高,我是初学,我想能不能用RS-232芯片 通过串口写程序,帮我推荐一个实现方法吧
3.是否还需要一个单片机呢?
请高手帮我推荐一个,或者留个msn QQ,谢谢~~
学习
编程
初学者
开发
程序

网友A:
忘了说了,我的msn 是 : jiangtao.li@hotmail.com QQ 87759881

网友B:
用c8051f320/340系列的.
价格便宜,支持也好.

网友C:
试试ATMEL公司的AT91SAM7X256微处理器
AT91SAM7X256微控制器具备嵌入式10/100以太网 (Ethernet) MAC、CAN、
全速 (12Mbps) USB 2.0
。针对广泛的网络化实时嵌入式系统而设计的 AT91SAM7X256 还具备一个10位模数转换器 (ADC)、两个串行外围接口 (SPI)、同步串行接口 (SSC)、双线接口 (TWI)、三个通用异步收发器 (UART)、一个8级 (8-level) 优先中断控制器 (priority interrupt controller) 和众多的监管功能。

网友D:
如果用MCU+接口芯片的形式:
可以#
单片机:采用的是STC89C54RD+;
USB2.0接口芯片:Philips公司的ISP1581,完全符合USB2.0规范

网友E:
不懂, 帮顶, 也可以尝试PC侧的开发,成本小. 用现有设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