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oconnection 和CVORecordset类的内存泄漏问题

楼主:
最近忙的项目期限快到了,但是紧要关头却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用ADOCE访问SQLCE数据库用的是国外的公司写的 Cvoconnection 和CVORecordset类,但经过调试发现这个类存在内存泄漏,并且挺严重的,代码研究过了也没能解决,请大侠们赐教,感激不尽,急啊。。。

网友:
没有研究过,帮顶...

网友:
是的啊,不过无解,如果搞不到那些DLL源码的话.留下EM,发一个我自己改写的类.内存是不漏了.不过有点慢呵呵.希望你能更进一步改好它

网友:
哥们,你说笑了,我肯定是搞不到那些源码的,那个类是国外的公司写的,呵呵。那你把你的类发来我看看吧,谢谢啦,希望能用上,慢到什么程度呢,一秒保存一个能满足要求吗
我的邮箱:huchangbielite@1269.com

网友:
不好意思,邮箱最后写错了点,是huchangbielite@126.com.刚才多写了个9。等待你的回复,谢谢

网友:
已发,查收

网友:
哥们,我的邮箱出问题了,打不开了,你能再发一次给我吗,我刚刚重新申请了一个。huchangbielite@yahoo.cn

网友:
哥们,我又仔细研究了下那两个类,根据你的留言,你的意思就是因为那几个ADOCE31和MASA的动态链接库的问题,那应该是因为ADOCE31的那几个的DLL问题还是MSDA的那几个DLL的问题呢,会不会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内存泄漏呢,我又仔细研究了下那两个类的代码,好像CVOCONNECTION CVORECORDSET的CPP。文件代码中并没有什么地方写的不合理而造成内存没有及时的释放。

网友:
没错,如果代码有问题,那就不是问题.呵呵

网友:
我正在用这2个类,机子必须一天重启一次,不然系统就不能动了,内存泄露如何解决啊,求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