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伴弻娑㈩敃閻樻彃濮曢梺绋块閿曨亪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鍧楁嚋闂堟稑顫岄梻鍌氬亞閸ㄥ爼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

楼主: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块柟瀵稿Т缁躲倕螖閿濆懎鏆旈柍褜鍓欓幊姗€鐛幇顓熷劅闁挎繂娴傞崯搴ㄦ⒒娴g懓顕滅紒璇插€婚幑銏ゅ箣閻橆偄浜炬慨妯煎亾鐎氾拷
关于8259A中断屏蔽字
sabergemini
sabergemini

网友A(2008-06-30):
关于8259A中断屏蔽字
大家好,在做数字钟实验的时候,要求按下A键停止记数,按下B键恢复记数
我是这样想的:在按下A键的时候,给8259A的IR0的中断屏蔽位置1,按下B键的时候恢复置0
问题是,按下A键给8259A的IR0的中断屏蔽位置1的时候,确实IR0的中断被屏蔽掉了,从而IR0的中断程序也停止了记数工作
但是,当按下B键置0恢复IR0的中断屏蔽位的时候,虽然IR0已经处于非屏蔽状态,但是IR0仍然被屏蔽,也就是说不进入中断子程序进行记数工作,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了一个星期也没想明白,请高手指点,谢谢
工作
子程序

网友B:
是不是没有清除对应中断标志的缘故?把中断允许和相应中断位都复位看看
另外可以在中断函数内插入一些改变端口状态的指令 很容易找到问题出在哪

网友C:
中断涉及三个:
全局中断使能标志位,必须使能;
IR0中断使能标志位,必须使能;
IR0中断标志位,必须清零,表示已经处理过前次中断,允许再次产生中断。
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D(2008-11-11):
计时器,闹钟,两个都enable,不要计时器而要闹钟enable就行
此外,可以通过按A不让显示,而按B恢复显示来实现,用int10抹掉就行,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