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vc++编的界面程序怎么跟人机界面里的伺服驱动器 ...

楼主(2008-07-03):
请问:用vc++编的界面程序怎么跟人机界面里的伺服驱动器通讯(用232),说下大体思路和注意事项.谢谢了!
请问:
用vc++编的界面程序怎么跟人机界面里的伺服驱动器通讯(用232),说下大体思路和注意事项.谢谢了!
我刚进公司,没做过这个,上司交给我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就要走人了.
请高人指教.分不多了,实在不好意思,重在交流嘛
伺服驱动器
人机界面
程序

网友A:
请参看:http://bbs.itgoal.com/viewthread.php?tid=68148
我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事,不过我用的是NI的Labwindows/CVI做上位机监控!

网友B:
就是编写232的通信程序了。

网友C:
可否说得详细点,说说大体框架,我现在不知道从哪下手,到处在查资料.

网友D:
查一下伺服驱动器的通信协议,在VC里边写串口通信程序即可
如果没有编过串口程序,到书店买本《VISUAL C++/TURBO C串口通信编程实践》或者其他串口通信的书,
你说的工作一周肯定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