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修改wince5里软件盘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09-26):
请高手:修改wince5里软件盘出现的问题
本人修改了wince5里的largekb文件夹下的im.cpp文件,把大键盘删去了首行(29像素),
功能都正常,可是键盘显示尾部,老是多29像素高度的空白区域。
在largekb文件里能改的地方自认为都改了,感觉应该更改系统文件里调用软键盘的窗口尺寸
该如何更改啊,请教高手
键盘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在im.cpp文件中Select函数中CreateWindow之前修改窗口

网友:
学习了
顺便问一下
怎么能把这个小键盘去掉?

网友B:
打开你的pb工程,在FeatureView中,将Shell and user interface\User Interface\Software Input Panel下的内容删除。

网友C:
mooncmy的建议好,这两天忙,没编译
估计可行

网友D:
使用::MOVEWINDOW(hwndSip,...)不成功,还是多出29个像素的空白部分,
该用那个函数呢

网友E:
搞定了,谢谢大家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