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ARM结合DAC,如何驱动LCD模拟屏

楼主:
各位达人:
小弟请教一个问题:
ARM内部的LCD控制模块是否能够驱动LCD模拟屏?我看过ARM内部的LCD时序图,与LCD模拟屏的时序图不一样,但是在网上又查到许多例子都使用ARM来驱动LCD模拟屏,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设计的?

后来发现有人使用HX8817作为接口驱动LCD的模拟屏,但也问过另一些人,说可以使用ARM内部的LCD控制模块结合一块DAC直接驱动模拟屏。。。小弟极度迷茫啊。。。

网友:
LCD模拟屏没有标准协议,一般都会带一块驱动板,然后会给出对应的数字驱动接口,不同的屏这些接口不完全一样。可以从这些数字驱动接口来判断CPU是否支持。

网友:
我现在的项目是结合公司的一个10bits的DAC,使用一块ARM开发板驱动LCD模拟屏。。。。。
现在在选购ARM开发板,因为不知道需要经过哪些改变才能驱动LCD模拟屏,或者直接配置ARM的LCD控制模块即可?

网友:
数字屏的LCD接口接个专用的视频DAC转换器,出来的信号就变模拟rgb了和vsync和hsync了,有时候需要帮他们复合成csync,这个要看模拟屏上的驱动ic需要什么样的同步信号,LCD模拟屏上的驱动ic接收rgb,同步信号输入把他们转化成LCD panel需要的电压信号.买模拟屏一般会配一块驱动板,这个板上就是屏驱动ic和背光驱动什么的,当然驱动板也可以自己做,现成的方案很多

网友:
在其它论坛有回复:
1:
Q:
谢谢qinlei_sz 了
不过我现在的项目是要使用一片DAC,结合ARM来驱动LCD模拟屏,不知道如何用得上ARM内部的LCD控制模块。

A:
哈哈,你的ARM是什么型号,根据我了解到的,只有做数码像框的一些IC才有模拟TFT的接口,其它能跑CE的ARM好象没有.
用DAC你还得在用CPLD或其他逻辑器件实现把HSYNC和VSYNC转为模拟屏需要的控制时序.比较罗嗦总的更贵.其实上面两款芯片提供的就是一边接ARM输出的数字信号,一边接模拟TFT,还产生模拟TFT需要的几组电压,几块RMB,和乐不为.

当然也有些模拟TFT的接口只需要HSYNC,VSYNC,CLK,和模拟RGB的,这时你可以用DAC做,但比较贵,货源少..而且几块RMB不见的能买这样的DAC.

2:
Q:很同意这句:用DAC你还得在用CPLD或其他逻辑器件实现把HSYNC和VSYNC转为模拟屏需要的控制时序
但是74HC系列的逻辑器件的延迟时间或上下延时间MS都较大,可能达到20~30ns。。。
不知道有哪些型号的延迟时间会短些。

我们公司的DAC是三种10bit的DAC,采样频率可达240MHz。

A:不一定,有些COLOR DECODE支持HSYNC和VSYNC,
用CPLD行,74HC系列的逻辑器件也行,用简单片三极管来合成也行
4.3-7寸都调过
如果你还没开始,建议采用qinlei_sz 这种方式的,这样简单,效果也好,当然除了这两款IC,还有很多很更好的

网友:
我有2410驱动7寸模拟屏的方案
CE系统

网友:
屏是A070FW03

网友:
我需要2410驱动7寸屏的方案,多谢!!!!!!!
shdew123456@hotmail.com

网友:
我需要2410驱动7寸屏的方案,多谢!!!!!!!
zy6971@yahoo.com.cn

网友:
wangxin_801115

(王 鑫)
也发一份给我吧,万分感谢

exiaohu@126.com